[PIC®/AVR®/dsPIC®产品]
pic24的单片机上电后十几秒,才启动

楼主(2022-01-07):
上电后十几秒后,液晶屏才亮,经过测试,好像是因为程序中for(i=0;i<432;i++)循环导致的,不太确定,想问问你们,是因为这个循环才导致问题出现吗?

网友A:
屏亮不亮的无所谓,
板子亮了没有,程序跑了没有。

要看屏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B: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单片机通常启动至少是以毫秒计算的,也许是你让它在启动后干了许多其他的事情,然后才点亮屏幕。

网友C: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不应该吧

网友E:
这个要看看你代码

网友F:
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G: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做个软件仿真,用stopwatch测一下for循环需要多少时间,就知道十几秒的延时是不是for循环引起的

网友I:
这个速度有点太慢了

网友J:
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呢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L:
跟代码里边处理是有关系的

网友M:
能仿真看看在哪里耗时长吗

网友N:
用点灯的方式校验一下

网友O(2022-02-13):
初次接触PIC24FJ16GA002

网友:
是程序还没有开始执行吗?

网友P:
单片机上电后一直到准备好C语言运行环境并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

网友Q:
不知你的硬件和软件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开始加载程序多,所有硬件软件都在满负荷运转

网友S:
选择的时钟有问题的

网友T:
有可能是初始化的代码有点多

网友U:
是所有板子都有同样情况?

网友V:
时钟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E:
把代码传上来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呢

打开工程属性,在connected hardware tool中选择simulator

网友W:
有可能啊,但是你这循环下面有啥操作吗?

网友X:
你可以这样,屏蔽掉之后再试试,看看是否有延时?

网友Y:
这个怎么说呢?这么操作不会有十几秒的延时的

网友Z:
你可能是有延时操作,才导致液晶屏十几秒后才亮哦

网友AA:
你可以把代码复制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AB:
这个循环下面如果有delay之类的操作,就有可能会十几秒才点亮液晶屏

网友AC:
可能是这个循环吧,但是也不一定

网友AD:
你可以去液晶屏初始化这部分代码瞅瞅,看看有啥

网友AE:
一般液晶屏都要很长的delay才能点亮,毕竟有时序和操作要求的

网友AF:
如果for下面没有延时操作,好像不会有十几秒的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