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输入电路设计

楼主(2022-01-07):
这种输入电路,
对输入电平要求是多少呢
如果,我输入电平相对较高的话,是不是这样不太合适了

网友A:
输入电平与MCUVDD的压差大于二极管正向压降就会导通。

网友B:
对输入电平是取决于D1--MMSD4148的最大允许的电压的。当然最好不要超过MCU_VDD。当L_input输入为0V时,MCU_IO处约为0.5V左右,满足小于VILMax(通常为0.8V);当L_input输入为MCU_VDD(通常为3.3V)时,MCU_IO处约为3.3V左右。
其实这个电路最大的好处是二极管D1可以阻隔从L_input来的浪涌干扰进入到MCU_IO。

楼主:
那么,这个最好是与mcu等电平的输入了
如果我的输入电压偏高,是不是前面再加一级分压

网友B:
上面说了 可以的 比如当MCU_VDD=3.3V时,L_input输入5.0V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当然你可以用光耦来做电气隔离和电平转换这两个功能,两全其美。

网友C:
有个反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了 可以的 比如当MCU_VDD=3.3V时,L_input输入5.0V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当然你可以用光耦来做电气隔离 ...

恩,一方面想简单一点,一方面想稳定一些,兼容好一点,不能两全

网友D:
二极管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网友E:
会不会导致二极管损坏啊

网友F:
至少要比那个供电电压大3.3V吧

网友G:
使用双向的那种可以吗

网友H: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I:
想要稳压还是想要防止击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