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断电延时功能有人做过么

楼主(2022-01-07):
要求:关断电源后,延时一段时间(1-2mins),设备断电

毫无头绪,无从下手

网友A:
没弄过
想了想,
想延时,就是要有储能啊,断电之后,能再**一会
或者,并不是真正的断电,只是点开关之后,设备自己完成关闭操作,就像电脑关机那样
但是说具体的,一时也想不到如何做

网友B:
延时断电啊,这个有专门的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C:
为啥要延时这么久呢?是有数据要保存么?

网友D:
这种操作可以外置法拉电容,大点儿的就延时久一些,小点儿就短一些

网友E:
看你用电设备呗,用电容解决就行吧

网友F:
网上有延时断电的模块,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法拉电容,我这边就用法拉电容预防突然断电,设备数据存储不上的问题

网友H:
延时的时间有点儿长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专门的电路吧

网友I:
可以搭建电路吧,定时断电?

网友J:
一般这种电路都是有储能元件的,你选择大点儿的储能元件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K:
用电容,再配合电源芯片之类的,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L:
一采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储能挺久的,估计有1分钟,板上再用几个1000U的电容应该就够了,估计能达到2分钟延时。

网友M(2022-02-06):
是否可以加大电容呢

网友N:
想要平稳的实现 不容易啊

网友O:
这个时间有点长啊要求的

网友P:
如何保证平缓的释放电能呢

网友Q:
除了电容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R:
看着难度还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