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笙泉单片机遇到只能首次烧录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1-07):
用8051 ICE(6芯)给MA82G5D16在线烧录A程序,连续烧录都没问题,但烧录B程序,只能烧录一次,后面再烧录B程序就提示“找不到目标芯片”
但先不通电,烧录器与线路板连接好,按下软件里选项“更新目标芯片”再立刻给线路板供电,这样就可以烧录B程序。用此方法可以连续烧录B程序。

烧录A程序和首次烧录B程序的方法是:先给线路板供电,烧录器与线路板连接,选择要烧录的程序,最后点击“更新目标芯片”选项。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MA82G5B32单片机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感谢前辈帮忙解答!
鞠躬!!!

网友A:
是不是烧录引脚被你的程序设置成其他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