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ounRiver可以优化程序么

楼主(2022-01-07):
就是像keil那样,选择优化等级

网友A:
您好,MRS支持选择不同的优化等级。操作方法:点击工具栏工程属性配置按钮,在下图所示位置选择所需的优化等级即可。

楼主:
多谢,我去试试

网友B:
可以选择的

网友C(2022-02-16):
这个好像暂时不行吧

网友D:
还没用过这软件,这是沁恒的IDE开发软件么?

网友E:
这个IDE好像不支持这么做

网友F:
应该不能优化等级吧,你可以找找使用说明之类的

网友G:
优化等级可能没有吧,对MounRiver的应用不是太熟

网友H:
可以优化程序

网友I:
这个跟eclipse差不多的设置方法。

网友J:
MounRiver studio可以优化程序

网友K:
楼主这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L:
优化容易出问题,还是不要优化的好。

网友M:
在设置里面有的

网友N(2023-04-16):
这个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O:
MounRiver studio编译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P:
优化等级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Q:
你需要压缩代码吗

网友R:
代码编译的时候就开始优化了。

网友S:
MounRiver还可以针对 处理器架构和编译器,生成 代码

网友T:
它可以通过自动分析和修改程序源代码,以提高程序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表现。

网友U:
MounRiver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程序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