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写的C++代码,好久没有用C++了,生疏了。

楼主(2022-01-07):
一个通信程序的会话管理部分: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include "InterfaceApiImp.h"
#include "Error.h"

#include "json/json.h"

#include <log4cxx/logger.h>
#include <log4cxx/logstring.h>
#include <log4cxx/propertyconfigurator.h>

#include "Log4cxxWrapper.h"

using namespace log4cxx;
extern LoggerPtr g_logger;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SessionImp::ProcessFrame(const char *buf, int length)
{
        int i,len = length,count = 0;
        string newFrame;
        int pos=0;
        len =0;

        LoggerWrapper dsLog=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if(buf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buf == NULL , [%s][%s][%d]\n",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

        for(i=0;i<length;i++){
                if(buf[i] == '\0'){
                        len = i-pos;
                        pos = i;
                        newFrame.clear();
                        newFrame.assign(m_rdBuffer.begin(),m_rdBuffer.end());
                        len += m_rdBuffer.size();

                        if(len>1){
                                OnFrame(newFrame);
                                m_rdBuffer.clear();
                        }
                } else {
                        m_rdBuffer.push_back(buf[i]);
                }
        }

        return;
}

void SessionImp::SetConnection(Connection * conn)
{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if(conn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s:SessionImp::%s:%d  error param",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

        m_connection = conn;
}

int SessionImp::SendMessage(string &str)
{
        int ret;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str =str+'\0';
        if(m_connection != NULL){cout << "==================== ts cmd: " << str << endl;
                ret = m_connection->Send(str.data(),str.length());

                if(ret < 0){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s:SessionImp::%s:%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

                return ret;
        }

        return -1;
}

void SessionImp::ShowReadBuf()
{
        vector<char>::iterator iter;
        for (iter = m_rdBuffer.begin(); iter != m_rdBuffer.end(); iter++){
                cout << (*iter);
        }

        cout << endl;
}

TsSessionImp::TsSessionImp(/*ITsSessionUser *sessionUser,*/TsSession *tssession)
{
        //m_sessionUser = sessionUser;
        m_tssession = tssession;
        m_sessionType = SESSION_TS;
}

//void TsSessionImp::SetSessionUser(ITsSessionUser *sessionUser)
//{
        //m_sessionUser = sessionUser;
//}

void TsSessionImp::Close()
{
        // close connect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iterator tlit;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m_connection->Close();

        if (this->m_connection){
                delete this->m_connection;
                this->m_connection = NULL;
        }

        for (tlit = smi.m_tsSessionList.begin();tlit != smi.m_tsSessionList.end();tlit ++) {
                tsSessionInfo = *tlit;
                if(tsSessionInfo != NULL){
                        if(tsSessionInfo->session == this->m_tssession){

                                smi.m_tsSessionList.erase(tlit);

                                delete tsSessionInfo;

                                break;
                        }
                }
        }

        delete this;
}

void TsSessionImp::OnData(const char *buf, int length, Connection *conn)
{
        ProcessFrame(buf,length);
}

        // called when user can write data to network.
void TsSessionImp::OnWrite(Connection *conn)
{

}
        // called when the connection is broken, if user call Connection::Close(), //&&&
        // will not get this callback.
void TsSessionImp::OnDisconnect(int reason, Connection *conn)
{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if(this->m_tssession != NULL)
                smi.OnSessionClose(*this->m_tssession);

        Close();
}

bool TsSessionImp::OnFrame(string &frame)
{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iterator it;
        //ITsSessionUser* tsSessionUser;
        Json::Value  value;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std::auto_ptr<Json::Reader> pJsonParser(new Json::Reader(Json::Features::strictMode()));

        ITsNewFrame* itsu;

        if(!pJsonParser->parse(frame,value)){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message Decode error!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f(value["type"].isNull() ||  !value["type"].isString()){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message Decode error!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f(value["type"] == "LinkResponse"){
                for(it = smi.m_tsSessionList.begin();it != smi.m_tsSessionList.end();it ++) {//printf("[url=home.php?mod=space&uid=1353124]@@@@@@@@@@@[/url] leng:%d     0x%x     (%d)\n",smi.m_tsSessionList.size(),it,__LINE__);
                        tsSessionInfo = *it;
                        if(tsSessionInfo != NULL){
                                if(tsSessionInfo->session == this->m_tssession){
                                        tsSessionInfo->timeOut = 0;
                                        break;
                                }
                        }
                }
        } else {
                itsu= smi.GetTsNewFrame();
                if(itsu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s:%s:%d   smi.GetSessionUser() == NULL\n",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tsu->OnNewFrame(this->m_tssession,frame);
        }

        return true;
}

/////////////////////// ts client session ///////////////////////

void TsClientSessionImp::Close()
{

}

void TsClientSessionImp::OnData(const char *buf, int length, Connection *conn)
{

}

        // called when user can write data to network.
void TsClientSessionImp::OnWrite(Connection *conn)
{

}
        // called when the connection is broken, if user call Connection::Close(), //&&&
        // will not get this callback.
void TsClientSessionImp::OnDisconnect(int reason, Connection *conn)
{

}

bool TsClientSessionImp::OnFrame(string &frame)
{
}
/////////////////// /// app server session /////////////////////

void AppServerSessionImp::Close()
{
        m_connection->Close();

        if (this->m_connection){
                delete this->m_connection;
                this->m_connection = NULL;
        }

        delete this;
}

void AppServerSessionImp::OnData(const char *buf, int length, Connection *conn)
{
        //printf("++++++++++++++++++++++++++++++++++: \n%s\n",buf);
    LoggerWrapper dsLog=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dsLog.Log(true,LOGGER_DEBUG,"\n\n ++++++++++++++++++++++++++++++++++++++++++++++++++++++++++++\n MSG From App:\n%s\n",buf);

        ProcessFrame(buf,length);
}

void AppServerSessionImp::OnWrite(Connection *conn)
{

}

void AppServerSessionImp::OnDisconnect(int reason, Connection *conn)
{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iterator tlit;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smi.OnSessionClose(*this);

        Close();
}

bool AppServerSessionImp::OnFrame(string &frame)
{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IAppNewFrame* iael = smi.GetAppNewFrame();
        if(iael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GetAppEventListener error!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ael->OnNewFrame(this->m_session,frame);

        return true;
}

//////////////////////// app client session ///////////////////

void AppClientSessionImp::Close()
{
        if(m_connection != NULL)
                m_connection->Close();

        if (this->m_connection){
                delete this->m_connection;
                this->m_connection = NULL;
        }

        delete this;
}

void AppClientSessionImp::OnData(const char *buf, int length, Connection *conn)
{

        ProcessFrame(buf,length);

}

void AppClientSessionImp::OnWrite(Connection *conn)
{

}

void AppClientSessionImp::OnDisconnect(int reason, Connection *conn)
{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smi.OnSessionClose(*this);

        Close();
}

bool AppClientSessionImp::OnFrame(string &frame)
{
        Json::Value  value;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SessionManagerImp& smi =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std::auto_ptr<Json::Reader> pJsonParser(new Json::Reader(Json::Features::strictMode()));

        if(!pJsonParser->parse(frame,value)){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message Decode error!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f(value["command"].isNull() ||  !value["command"].isString()){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message Decode error!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if(value["command"] == "response"){
                cout << "app client OnDisconnect from(OnFrame) "  << endl;
                smi.OnSessionClose(*this);

                Close();
        } else {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this message may be not a AppClientSession message! %s : %s : %d",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nterfaceApiImp.h"
#include "ConfigManager.h"
#include "Log4cxxWrapper.h"
#include "DataShow.h"
#include "json/json.h"
#include <execinf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ppResultSubmit.h"

  10. using namespace cdy;

SessionManagerImp::SessionManagerImp(/*SessionManager &wrapper*/)
        //:m_appEventListener(NULL)
        //,m_sessionUser(NULL)
        :m_idleConnectionChecker(-1)
        ,m_connectionTimeout(-1)
        //,m_timerHandler(NULL)
        ,m_dataShow(NULL)
{

        struct timeval tv1={8, 0};
        m_idleConnectionChecker = EventLooper::GetInstance().ScheduleTimer(&tv1, TF_FIRE_PERIODICALLY, this);

        struct timeval tv2={1, 0};
        m_connectionTimeout = EventLooper::GetInstance().ScheduleTimer(&tv2, TF_FIRE_PERIODICALLY, this);

}

SessionManagerImp::~SessionManagerImp()
{
        if(m_appListener){
                m_appListener->Stop();
                delete  m_appListener;
        }

        if(m_tsListener){
                m_tsListener->Stop();
                delete m_tsListener;
        }

        EventLooper::GetInstance().CancelTimer(m_idleConnectionChecker);
        EventLooper::GetInstance().CancelTimer(m_connectionTimeout);
}

TimerID SessionManagerImp::NewTimer(unsigned int dwInterval,TimerHandler pTimerHander )
{
        TimerID timerForApp;
        struct timeval tv={dwInterval, 0};

        timerForApp = EventLooper::GetInstance().ScheduleTimer(&tv, TF_FIRE_PERIODICALLY, this);

        m_timerMap[timerForApp] = pTimerHander;

        printf("timerID: %d     %s:%d\n",timerForApp,__FUNCTION__,__LINE__);
        //if(m_timerHandler == NULL)
        //        m_timerHandler = pTimerHander;
        return timerForApp;
}

void SessionManagerImp::KillTimer(TimerID id)
{
        EventLooper::GetInstance().CancelTimer(id);

        map<TimerID,TimerHandler>::iterator iTimer = m_timerMap.find(id);
        if(iTimer !=  m_timerMap.end())
                m_timerMap.erase(iTimer);
        //if(m_timerHandler != NULL)
        //        m_timerHandler = NULL;
}

SessionManagerImp& SessionManagerImp::GetInstance()
{
        static  SessionManagerImp instance_;
        return instance_;

}

bool SessionManagerImp::StartListenForAppServer(IAppNewFrame &appNewFrame)
{
        LoggerWrapper &loggerUser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short port;
        //IAppEventListener listener;

        //m_appEventListener = &listener;

        m_appNewFrame = &appNewFrame;
        m_appResultSubmit = &DocAppResultSubmit::GetInstance();//&appResultSubmit;
        m_appResultSubmit->add(&VideoAppResultSubmit::GetInstance());
        m_appResultSubmit->add(&DpptAppResultSubmit::GetInstance());
        m_appResultSubmit->add(&NoUseTsAppResultSubmit::GetInstance());

        const string& addr = ConfigManager::GetIp();//appInfo.GetAppListenIp();
        port =  (short)ConfigManager::GetAppPort();//(short)appInfo.GetAppListenPort();

        m_appListener = new  Acceptor(addr, port,this);

        return m_appListener->StartListen() == 0;
}

bool SessionManagerImp::StartListenForTS(ITsNewFrame &tsNewFrame,ITsServerLeave &tsServerLeave)
{
        m_tsNewFrame = &tsNewFrame;

        m_tsServerLeave = &tsServerLeave;

        m_tsListener = new  Acceptor(ConfigManager::GetIp(), (short)ConfigManager::GetTsPort(),this);

        return m_tsListener->StartListen() == 0;
}

bool SessionManagerImp::DestoryConnectToServer(string ip,unsigned int port)
{
        map<TargetAttributeT *,IConnectorAcceptor *>::iterator it;

         for(it = m_longConnectors.begin();it != m_longConnectors.end();it ++){
                 if(((TargetAttributeT *)it->first)->ip == ip && ((TargetAttributeT *)it->first)->port == port){
                        // TODO: close this connection;
                        if(it->first != NULL)
                                delete it->first;

                        if(it->second)
                                delete it->second;

                        m_longConnectors.erase(it);

                        break;
                 }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etDataShowProvider(IDataShowProvider &dataShow)
{
        m_dataShow = &dataShow;
        printf("####################### datashow: 0x%x\n",m_dataShow);
}

void print_trace(void)
{
    int i;
    const int MAX_CALLSTACK_DEPTH = 32;    /* 需要打印堆栈的最大深度 */
    void *traceback[MAX_CALLSTACK_DEPTH];  /* 用来存储调用堆栈中的地址 */
    /* 利用 addr2line 命令可以打印出一个函数地址所在的源代码位置
     * 调用格式为: addr2line -f -e /tmp/a.out 0x400618
     * 使用前,源代码编译时要加上 -rdynamic -g 选项
     */
    char cmd[512] = "addr2line -f -e ";
    char *prog = cmd + strlen(cmd);
    /* 得到当前可执行程序的路径和文件名 */
    int r = readlink("/proc/self/exe",prog,sizeof(cmd)-(prog-cmd)-1);
    /* popen会fork出一个子进程来调用/bin/sh, 并执行cmd字符串中的命令,
     * 同时,会创建一个管道,由于参数是'w', 管道将与标准输入相连接,
     * 并返回一个FILE的指针fp指向所创建的管道,以后只要用fp往管理里写任何内容,
     * 内容都会被送往到标准输入,
     * 在下面的代码中,会将调用堆栈中的函数地址写入管道中,
     * addr2line程序会从标准输入中得到该函数地址,然后根据地址打印出源代码位置和函数名。
     */
    FILE *fp = popen(cmd, "w");
    /* 得到当前调用堆栈中的所有函数地址,放到traceback数组中 */
    int depth = backtrace(traceback, MAX_CALLSTACK_DEPTH);
    for (i = 0; i < depth; i++)
    {
        /* 得到调用堆栈中的函数的地址,然后将地址发送给 addr2line */
        fprintf(fp, "%p\n", traceback[i]);
        /* addr2line 命令在收到地址后,会将函数地址所在的源代码位置打印到标准输出 */
    }
    fclose(fp);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endAppMessage(const string addr,const unsigned int port,const string msg,void* pTaskMessage)
{//连接失败后尝试三次间隔时间暂定5分钟

        static unsigned int ConnectTimes = 0;
        Connector *connector=NULL;
        static unsigned int connectErrorTimes = 0;

        struct ConnectorInfo *connectorInfo;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if(addr == "" || msg == "" || port < 0){
                printf("addr: %s           msg: %s     port:%d\n",addr.c_str(),msg.c_str(),port);
//                print_trace();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parameter error! line:%d\n",__LINE__);
                return;
        }

        if (!connector)
                connector = new Connector(addr, port, this);

try_connect:

        if (connector->Connect(300) == 0){
                connectorInfo = new struct ConnectorInfo;//(struct ConnectorInfo *)malloc(sizeof(struct ConnectorInfo));
                if(connectorInfo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new struct ConnectorInfo error! \n");
                        return;
                }

                connectorInfo->msg = msg;
                connectorInfo->re_connect_times = 0;
                connectorInfo->pTaskMessage = pTaskMessage;
                m_connectors[connector] = connectorInfo;

                connectErrorTimes = 0;

        } else {

                delete connector;

                connectErrorTimes ++;

                if (connectErrorTimes < 3){
                        connector = new Connector(addr, port, this);
                        goto try_connect;
                }

                connectErrorTimes = 0;

        }

        return;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NewSession(SessionImp &session)
{
        list<SessionImp*>::iterator alit;

        if(session.m_sessionType == SESSION_APP_CLIENT){

        } else if(session.m_sessionType == SESSION_APP_SERVER){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NewSession(TsSession &session)
{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iterator tlit;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SessionClose(SessionImp &session)
{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list<SessionImp*>::iterator alit;
        SessionImp *session_imp;

        if(session.m_sessionType == SESSION_APP_CLIENT){

                for (alit = m_appClientSessionList.begin();alit != m_appClientSessionList.end();alit ++) {
                        session_imp = *alit;
                        if(session_imp == &session){
                                m_appClientSessionList.erase(alit);

                                break;
                        }
                }

        } else if(session.m_sessionType == SESSION_APP_SERVER){
                for (alit = m_appServerSessionList.begin();alit != m_appServerSessionList.end();alit ++) {
                        session_imp = *alit;
                        if(session_imp == &session){
                                m_appServerSessionList.erase(alit);

                                break;
                        }
                }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SessionClose(TsSession &session)
{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iterator tlit;

        if(m_tsServerLeave != NULL)
                m_tsServerLeave->OnServerLeave(session);

        for (tlit = m_tsSessionList.begin();tlit != m_tsSessionList.end();tlit ++) {//printf("@@@@@@@@@@@ leng:%d     0x%x     (%d)\n",m_tsSessionList.size(),tlit,__LINE__);
                tsSessionInfo = *tlit;
                if(tsSessionInfo->session == &session){

                        m_tsSessionList.erase(tlit);

                        delete tsSessionInfo;

                        break;
                }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Connection(Connection *conn, IConnectorAcceptor *ca)
{
        int ret;

        TsSession *ts_session;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mp *ts_session_imp;
        TsSessionImp *ts_session_imp;
        SessionImp *session_imp;
        TsClientSession *tsClientSession;
        //TsClientSessionImp *tsClientSessionImp;

        map<IConnectorAcceptor*,struct ConnectorInfo *>::iterator it;

        map<TargetAttributeT *,IConnectorAcceptor *>::iterator lcit;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if(!ca){
                return;
        }

        if (conn){
                if (ca->IsConnector() == false){//accepter
                        if (ca == m_tsListener) {//ts

                                ts_session = new TsSession();
                                if(ts_session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new TsSession error! \n");
                                        return;
                                }

                                conn->SetConnectionSink(ts_session->m_imp);

                                tsSessionInfo = new struct TsSessionInfo;
                                if (tsSessionInfo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malloc error!\n");
                                }

                                tsSessionInfo->session = ts_session;

                                ts_session_imp = (TsSessionImp *)ts_session->m_imp;
                                //ts_session_imp->SetSessionUser(this->m_sessionUser);
                                ts_session_imp->SetConnection(conn);

                                tsSessionInfo->timeOut = 0;

                                m_tsSessionList.push_back(tsSessionInfo);
                                OnNewSession(*ts_session);

                        } else if (ca == m_appListener){ //app

                                session_imp = new AppServerSessionImp(conn/*,this->m_appEventListener*/);
                                if(session_imp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new AppServerSessionImp error! \n");
                                        return;
                                }

                                conn->SetConnectionSink(session_imp);
                                session_imp->SetConnection(conn);

                                m_appServerSessionList.push_back(session_imp);
                                OnNewSession(*session_imp);

                        } else {

                        }

                } else {//connector

                         for(lcit = m_longConnectors.begin();lcit != m_longConnectors.end();lcit ++){
                                 if((IConnectorAcceptor *)lcit->second == ca){
                                        tsClientSession = new TsClientSession();
                                        if(session_imp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new AppClientSessionImp error! \n");
                                                return;
                                        }

                                        //conn->SetConnectionSink(session_imp);
                                        //session_imp->SetConnection(conn);
                                        conn->SetConnectionSink(tsClientSession->m_imp);
                                        tsClientSession->m_imp->SetConnection(conn);

                                        TsClientSessionInfoT *info = new TsClientSessionInfoT;
                                        info->session =tsClientSession;//->m_imp->m_session;
                                        info->ip = ((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ip;
                                        info->port = ((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port;

                                        m_tsClinetSessionList.push_back(info);
                                        // TODO:OnNewSession(*session_imp);

                                        return;
                                 }
                        }

                        it = m_connectors.find(ca);
                        if(it != m_connectors.end()){  //

                                session_imp = new AppClientSessionImp(conn);
                                if(session_imp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new AppClientSessionImp error! \n");
                                        return;
                                }

                                conn->SetConnectionSink(session_imp);
                                session_imp->SetConnection(conn);

                                m_appClientSessionList.push_back(session_imp);
                                OnNewSession(*session_imp);

                                if(it->second != NULL){
                                        ret = session_imp->SendMessage(it->second->msg);
                                        m_appResultSubmit->OnResultSubmit(ret,it->second->pTaskMessage);
                                }
                                dsLog.Log(true,LOGGER_INFO,"Send app message:%s, %s:%s:%d",it->second->msg.c_str(),__FILE__,__PRETTY_FUNCTION__,__LINE__);

                                delete ca;

                                if(it->second != NULL)
                                        delete it->second;
                                m_connectors.erase(it);

                        } else {  // error ,Can not find connector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Can not find connector! :%d",__LINE__);
                                delete ca;
                        }
                }
        } else {
                //Added by wwz 160424 for test
                printf("conn is NULL\n");

//                cout << "not connected, try again!" << endl;
                if (ca->IsConnector() == true){//connector
                        it = m_connectors.find(ca);
                        if(it == m_connectors.end()){  //This connector does not exist
                                cout << "This connector does not exist :%d" << endl;
                        } else {
                                if(it->second != NULL){
                                        if(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 0){
                                                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 3;    //Join the Error handling map
                                        } else {
                                                if(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 1){  //Connection failed three times
                                                        //Added by wwz 160424 for test,for connection failure
                                                        printf("connection failure,send task result fail!\n");
                                                        m_appResultSubmit->OnResultSubmit(ret,it->second->pTaskMessage);

                                                        delete ca;
                                                        delete it->second;
                                                        m_connectors.erase(it); //it->second
                                                } else {
                                                        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 1;
                                                }
                                        }
                                }
                        }
                }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OnTimer(TimerID tid)
{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string json;
        Json::Value root;

        root["type"] = "SvrLinkCheck";

        map<TimerID,TimerHandler>::iterator iTimer;

        //root.toStyledString();
        json = root.toStyledString();

        //SvrLinkCheck svrLinkCheck;
        map<IConnectorAcceptor*,struct ConnectorInfo *>::iterator mit;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 *>::iterator it;
        map<TargetAttributeT *,IConnectorAcceptor *>::iterator lcit;
        //TsMessageBase *msg;
        TsSession *tsSession;
        LoggerWrapper& dsLog = LoggerWrapper::GetInstance();
        Connector *connector=NULL;

        if (tid == m_connectionTimeout){
                 for(mit = m_connectors.begin();mit != m_connectors.end();){
                         if(mit->second != NULL){
                                if(m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 1){
                                        if(((Connector *)(mit->first))->Connect(300) != 0){// Remove from map directly
                                                if(mit->first != NULL)
                                                        delete mit->first;
                                                delete mit->second;
                                                m_connectors.erase(mit ++);
                                        } else {
                                                mit ++;
                                        }

                                } else {
                                        mit ++;
                                }
                         }
            else
            {
                mit ++;
            }
                 }

                for(lcit = m_longConnectors.begin();lcit != m_longConnectors.end();lcit ++){
                        if (lcit->second == NULL){
                                if(((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reconnectInterval >= LONG_CONNECT_RETRY_INTERFAL){
                                        if (!connector)
                                                connector = new Connector(((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ip,((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port, this);
                                        if (connector->Connect(300) == 0){
                                                lcit->second = connector;
                                        } else {
                                                ((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reconnectInterval = 0;
                                        }
                                } else {
                                        ((TargetAttributeT *)lcit->first)->reconnectInterval += 1;
                                }
                        }
                }
        } else if(tid == m_idleConnectionChecker) {
                for(it = m_tsSessionList.begin();it != m_tsSessionList.end();) {//printf("@@@@@@@@@@@ leng:%d     0x%x     (%d)\n",m_tsSessionList.size(),it,__LINE__);

                        tsSessionInfo = *(it++);
                        if(tsSessionInfo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tsSessionInfo is NUL!");
                                return;
                        }

                        tsSession = tsSessionInfo->session;
                        if(tsSession == NULL){
                                dsLog.Log(true,LOGGER_ERROR," tsSession is NUL!");
                                return;
                        }

                        if(tsSessionInfo->timeOut == 1) {  // Timeout handling
                                dsLog.Log(true,LOGGER_DEBUG,"Timeout handling!  session:0x%x   sessionimp:0x%x\n",tsSessionInfo->session,tsSessionInfo->session->m_imp);
                                OnSessionClose(*tsSessionInfo->session);
                                tsSession->Close();

                        } else {

                                tsSessionInfo->session->SendMessage(/**msg*/json);
                                tsSessionInfo->timeOut = 1;

                        }
                }
        //}else if(tid == m_timerForApp){
        //                m_timerHandler();
        } else { //app timer handle

                for(iTimer = m_timerMap.begin();iTimer != m_timerMap.end();++ iTimer){
                        if(tid == iTimer->first){
                                ((TimerHandler)iTimer->second)();
                                break;
                        }
                }
        }

}

//IAppEventListener* SessionManagerImp::GetAppEventListener() const
//{
//        return m_appEventListener;
//}

IAppNewFrame *SessionManagerImp::GetAppNewFrame() const
{

        return m_appNewFrame;
}

//ITsSessionUser* SessionManagerImp::GetSessionUser() const
//{
//        return m_sessionUser;
//}

ITsNewFrame* SessionManagerImp::GetTsNewFrame() const
{
        return m_tsNewFrame;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howConnectors()
{
        int i;
        map<IConnectorAcceptor*,struct ConnectorInfo *>::iterator mit;

        if(m_dataShow == NULL)
                return;

        m_dataShow->DataPrint("\n\n\n++++++ connectors:\n");
        for(mit = m_connectors.begin(),i = 0;mit != m_connectors.end();mit ++,i ++){
                m_dataShow->DataPrint("----------------the %dth elem: \n",i);
                m_dataShow->DataPrint("connector: 0x%x\n",(Connector *)(mit->first));
                m_dataShow->DataPrint("msg: %s\n",((struct ConnectorInfo *)mit->second)->msg.data());
                m_dataShow->DataPrint("re_connect_times: %d\n",((struct ConnectorInfo *)mit->second)->re_connect_times);
                m_dataShow->DataPrint("\n\n\n");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howTsSessionList()
{
        int i;
        struct TsSessionInfo *tsSessionInfo;
        list<struct TsSessionInfo *>::iterator it;

        if(m_dataShow == NULL)
                return;

        m_dataShow->DataPrint("\n\n\n++++++ ts_session_list:\n");
        for(it = m_tsSessionList.begin(),i = 0;it != m_tsSessionList.end();it ++,i ++) {//printf("@@@@@@@@@@@ leng:%d     0x%x     (%d)\n",m_tsSessionList.size(),it,__LINE__);
                tsSessionInfo = *it;
                m_dataShow->DataPrint("----------------the %dth elem:  \n",i);
                m_dataShow->DataPrint("session: 0x%x\n",tsSessionInfo->session);
                m_dataShow->DataPrint("timeOut:%d\n",tsSessionInfo->timeOut);
                m_dataShow->DataPrint("\n\n\n");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howAppServerSessionList()
{
        int i;
        list<SessionImp*>::iterator alit;

        if(m_dataShow == NULL)
                return;

        m_dataShow->DataPrint("\n\n\n++++++ app_server_session_list:\n");
        for (alit = m_appServerSessionList.begin(),i = 0;alit != m_appServerSessionList.end();alit ++,i ++) {
                m_dataShow->DataPrint("----------------the %dth elem:   \n",i);
                m_dataShow->DataPrint("session_imp: 0x%x\n",*alit);
                m_dataShow->DataPrint("\n\n\n");
        }

}

void SessionManagerImp::ShowAppClientSessionList()
{
        int i;
        list<SessionImp*>::iterator alit;

        if(m_dataShow == NULL)
                return;

        m_dataShow->DataPrint("\n\n\n++++++ app_client_session_list:\n");
        for (alit = m_appClientSessionList.begin();alit != m_appClientSessionList.end();alit ++,i ++) {
                m_dataShow->DataPrint("----------------the %dth elem:    \n",i);
                m_dataShow->DataPrint("session_imp: 0x%x\n",*alit);
                m_dataShow->DataPrint("\n\n\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