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电桥安全操作指南【电桥维修】

楼主(2022-01-07):
LCR数字电桥是用来仿真元器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电感,电容,阻抗的仪器,能够执行从毫欧至兆欧低频到 GHz 的元器件阻抗分析,测量参数包含 Z、Y、θ、Rs(ESR)、Rp、Rdc(直流电阻)、X、G、B、Cs、Cp、Ls、Lp、D(tanδ)、Q,更进一步的还包括测量速度,以及在测试中施加电压或者电流偏置的功能,广泛用于半导体元件测试、介质材料测试、半导体元件测试等,今天安泰LCR数字电桥维修中心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下LCR数字电桥安全操作指南,希望大家在使用LCR数字电桥能够注意:
  一、确保正确接地
  1、一定要使用仪器随附的三相交流电源线。
  2、进行正确的接地可防止产生对仪器和操作人员有害的静电。
  3、不要使用会导致接地保护失效的无保护接地导体的引出线、电源线或自耦变压器。
  4、西安安泰LCR数字电桥维修中心小编还要提示大家,使用前务必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器使用的电压为 100V、120V、220V( 误差 ±10%) 或 240V( 误差+5%/-10%)。典型的接地电阻值 <1Ω,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 <1V,必要时可能需要配置不间断电源 [UPS]。
  二、LCR数字电桥的使用注意事项
  1、为保证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将电源接至仪器前,应检查使用场合的电源线、零线、保护地线是否与大地连接,以防机壳带电。
  西安安泰LCR数字电桥维修中心小编建议,为确保仪器的安全,在将电源接至仪器钱,应查看仪器的电源是 AC220V 还是 AC110V。因为大部分仪器的电源接口可作AC220V(AC240V)、AC110V(AC110V)的选择。若不注意而插错电源,轻则烧断保险,重则烧坏仪器。一单保险烧坏,所更换保险的标称电源值不能超过仪器上所指示的电流值,否则接错电源后保险不起作用会烧坏仪器。
  2、预热
  接通电源后,显示屏应有显示。有自检功能的仪器,应在其自检通过后,预热 10 分钟或按说明书规定时间预热后开始使用。
  3、接线
  一般 LCR 表的测量段接口有五端。分别为:HD(电流高端)、HS(电压高端)、LS(电压低端)、LD(电流低端)、GND(接地端),每个测试端均有屏蔽层与机壳相连。用作测量的电缆长度应尽量短,有屏蔽的电缆较理想。
  4、遵守防静电规程
  静电放电(ESD)可能损伤或损坏电子元件。一定要尽可能在防静电工作区进行测试。将产生静电的材料与所有元件分开至少一米远。
  5、检查温度和湿度
  请务必将仪器保存在洁净、干燥的环境中。典型的最佳工作温度为 23° C 至 -5° C,环境温度最好不要超过 35° C。
  6、经常检查并及时清洁散热孔和散热风扇。
  7、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尘土可能会造成仪器因为静电而损坏,积攒在风扇上的尘垢,有时会造成仪器不能启动。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LCR数字电桥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分享的LCR数字电桥安全操作指南,建议大家在使用仪器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正确的操作仪器不仅可以延长仪器使用寿命,还能让你高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