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能使用STM32CUBEIDE开发gd32f103嘛?

楼主(2022-01-07):
因为版权问题,公司里的电脑不允许使用keil  IAR。
问一下,能使用STM32CUBEIDE开发gd32f103嘛?

网友A:
肯定不能啊

网友B:
应该不能吧

网友:
能的,得用stlink做调试下载器

网友C:
这个明显不能吧

网友D:
点个跑马灯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复杂的或者外设用的多的,就难说了,

网友E:
这个不用问,不能的。

网友F:
应该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G:
还有其他工具可以用吗

网友H:
我就知道这两种 如果都不让用 那还能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I:
估计简单的也做不了

网友J:
cube是做不到的

网友K:
除了iar和keil还有类似功能的软件吗

网友L:
这个是不能的噢

网友M(2022-02-09):
完全可以,我就是用cubeide开发的,调试器使用stlink,使用openocd方式即可

网友N:
这个不能开发的。

网友O:
可以keil开发的。

网友P:
不能使用STM32CUBEIDE开发gd32f103

网友Q:
比较一下手册,只有寄存器地址和内容完全一样才行.

网友R:
GD32与STM32如何替换?

网友S:
不能用于GD32芯片

网友T:
STM32CubeIDE不可以的。

网友U:
STM32CubeIDE针对stm32F103

网友V:
使用keil来开发gd32f103

网友W:
好像不行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R:
GD32与STM32如何替换?

P2P,前缀ST32换GD32,尾缀一样。只要GD有型号,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Y:
你觉得呢?肯定不能啊。

网友Z:
这个肯定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