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2-01-07):
如题,M451控制板在接开关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无法下载程序。做了以下调整,还是不行:
1.加一级7805稳压
2.加钽电容
3.在MCU电源脚加104和102

在用笔记本5V单独供电的情况下,是能正常下载程序的,但只要一接上开关电源的供电,无论是单独供,还是和笔记本5V一起供,都不能下载,
总是弹出“ICE: Cmd error - Set register data error”

折腾了很久都没法解决,新唐又没有技术支持之类,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求助一下网友们,帮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附件5V电源波形图。

网友A:
看一下用开关电源时,电源电压纹波和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用开关电源时,电源电压纹波和噪声。

上面的图就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B:
要看mcu供电的情况,你这显然不是
而且2V的分辨率,看啥纹波

网友C:
1.看开关电源的电压纹波
2.电路是否存在倒灌
3.开关电源实际功率不够

网友D:
高效办公:http://getcww.com/
分秒帧:http://gg858.net/
PPT超级市场:
壁纸插画:http://ggrd.net/
Pixivic : http://gochaochao.com/
极简壁纸:
创作工具:http://goibivo.com/
创客贴:http://gojohnyk.com/
抠图网:
音乐下载:http://gp11088.com/
Jsososo : http://gplitech.com/
Mymusicmp3 :http://gqlife.net/

网友E:
看下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和噪声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F:
看描述,像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