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wifi版本不同是不是协议也有差别

楼主(2022-01-08):
wifi2.5和wifi5是不是协议也不一样,
开了5g,家里的摄像头就连不上了,
又了个早先的路由才可以

网友A:
貌似是有不行的,
具体原因不知道

楼主:
好吧,客服只会说重启一下
后来在说明书上看到不支持5

网友B(2022-02-07):
是的 应该是有差异的

网友C:
协议是有所更新的

网友D:
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网友E:
没有细度过协议内容

网友F:
这两个版本相差的有点多了

楼主:
实践是有差别,因为不支持的话,会连不上,
但是不知道差在哪里

网友G:
大部分家用摄像头只支持2.4GHz的wifi,不支持5GHz的,你的路由器需要同时打开2.4G和5G的信号,如果只开5G不开2.4G,那摄像头就可能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家用摄像头只支持2.4GHz的wifi,不支持5GHz的,你的路由器需要同时打开2.4G和5G的信号,如果只开5G不 ...

确实是这样,
只是频率的差异么?不知道协议有没有区别

网友H:
协议应该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