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把DMA都用起来,之间会有冲突么

楼主(2022-01-08):
DMA, AC, AD, ADC, DAC, dc
按照我的预想,既然分出了DMA1和DMA2,那么他们之间就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DMA用的不多,心里没底
不知道ADC和dac能不能同时选用dma去处理,

网友A:
没有问题,不会冲突,放心使用。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注意总线矩阵结构,有些极端情况需要分析

网友C:
只要没有共用DMA就没事

网友D:
不会的,都是有独立DMA通道的。

网友E:
应该不会有冲突吧;都是互相独立的

网友F:
这个我觉得不会有冲突,因为你的程序是有优先级的

网友G:
这个我也说不准,建议你找个ST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吧

网友H:
我的DMA也用的不多,一般我都是用它接收串口数据/发送数据

网友I:
你要是怕冲突,就错开使用呗,不过我觉得不会冲突的

网友J:
应该是独立的,你先干呗,冲突在研究解决呗

网友K:
找个冲突应该能解决的吧,程序内部应该就有调控的

网友L:
建议你还是先试试呗,然后仿真跟踪着看看

网友M:
用吧,我觉得不会有冲突哈,先把代码写出来再说啦

网友N:
应该可以同时处理ADC和DAC的数据吧

网友O:
相互独立的就不会有冲突吧

网友P(2022-02-07):
二者有优先级之分吗

网友Q:
我觉得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冲突

网友R:
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

网友S:
有那么多的信号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