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聊聊温补晶振

楼主(2022-01-08):
       温补晶振即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石英晶体振荡器。
  温补晶振术语来自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一种补偿方式已达到产品应用方面的精度要求。温补晶振定义是将压电石英晶体原有的物理特性(压电效应下频率随温度成三次曲线变化)通过外围电路逆向改变使得石英晶体原有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尽可能的变小的一种补偿方式所做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温补晶振作用
  一个温补晶振,可以通过测量温度,然后自动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矩阵(改变接入的电容值)从而使频率变得更准确和稳定。
  用温度补偿的方法减少频率失真,因为振荡器工作时由于电阻的作用(晶体管或者集成电路都有内阻)就会有温升,温度升高对半导体影响很大,会使半导体的工作点发生飘移从而导致振荡频率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使用者来说影响很大如无线电通讯、本地时钟(单片机或者电脑)要求频率高度稳定,所以开发商生产出具有温度补偿性能的有源振荡器,这些具有温度补偿的晶体振荡器频率变化非常低,可以长期稳定工作提供高稳定性频率基准。

温补晶振工作原理
  温补振荡器(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石英晶体振荡器。TCXO中,对石英晶体振子频率温度漂移的补偿方法主要有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类型:
  (1)直接补偿型 直接补偿型TCXO是由热敏电阻和阻容元件组成的温度补偿电路,在振荡器中与石英水晶振子串联而成的。在温度变化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和晶体等效串联电容容值相应变化,从而抵消或削减振荡频率的温度漂移。该补偿方式电路简单,成本较低,节省印制电路板(PCB)尺寸和空间,适用于小型和低压小电流场合。但当要求晶体振荡器精度小于±1pmm时,直接补偿方式并不适宜。
  (2)间接补偿型 间接补偿型又分模拟式和数字式两种类型。模拟式间接温度补偿是利用热敏电阻等温度传感元件组成温度-电压变换电路,并将该电压施加到一支与晶体振子相串接的变容二极管上,通过晶体振子串联电容量的变化,对晶体振子的非线性频率漂移进行补偿。该补偿方式能实现±0.5ppm的高精度,但在3V以下的低电压情况下受到限制。数字化间接温度补偿是在模拟式补偿电路中的温度—电压变换电路之后再加一级模/数(A/D)变换器,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该法可实现自动温度补偿,使晶体振荡器频率稳定度非常高,但具体的补偿电路比较复杂,成本也较高,只适用于基地站和广播电台等要求高精度化的情况。

网友A:
精度会高一点,稳定性也是

网友B(2022-02-07):
会有非常大的温漂吗

网友C:
怎么知道需要补偿多少呢

网友D:
对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还是需要温补的

网友E:
这是一种专用的晶振吧

网友F:
大概多少钱一片呢

楼主:
比普通晶振贵一点点而已吧,
可以先要样片测试,

网友G:
温补晶振就是,环境影响它的精度不是很大

网友H:
带温补的,就字面意思吧,温度补偿

网友I:
把设备焊接2种晶振,一种温补另一种不是,然后放在低温环境做测试,可能不带温补的就不稳定了

网友J:
讲的挺细致的,挺好,不过一般研发也没人关注它怎么流程,就看参数就行了

网友K:
看你使用环境,如果不恶劣,没必要用温补晶振的

网友L:
温补晶振是自带补偿的吧

网友M:
温度补偿我觉得都是用在一些低温或者环境恶劣的地方的

网友N:
看你需求,一般情况不用了解晶振的工作原理,就知道看哪个重点参数就好啦

网友O:
挺好的,这一下就把晶振原理讲清晰了

网友P:
温补晶振能更精准和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