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脉冲信号如何抓取幅值

楼主(2022-01-08):
有没有靠谱的峰值保持电路,
可以把脉冲峰值保持一段时间的,
求推荐
直接用ADC读取,很难抓到峰值啊~

网友A:
示波器,直接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直接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示波器?更你的ADC采集怎么关联

网友C:
采样做比较的。

网友D:
抓取是什么意思?不是采样吗

网友E:
没有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F:
可以使用fpga+adc采样。

网友G:
如何让脉冲峰值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H:
可以使用数据移位对比。

网友I:
脉冲信号不是1或者0吗?

网友J:
脉冲信号就是一样的电平信号吧

网友K:
这个可以fft计算。

网友L:
脉冲峰值保持,不可行。

网友M:
是想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N:
如果不用示波器怎么做呢

网友O:
如果超出采集上限呢

网友P:
可以动态放大或缩小倍数

网友Q:
想要自动识别 那外围电路就比较啰嗦了

网友R:
那得看具体的需求了

网友B(2022-02-14):
可以考虑,峰值保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