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下载程序提示芯片非MG82F6D17

楼主(2022-01-08):
通过TH086B的SDA/SCL/GND连接目标板下载程序,我板上焊接的是MG82F6D17,但ICP编程器提示目标芯片非MG82F6D17,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连接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路有问题

谢谢,我从下载器的SDA/SCL/GND到芯片管脚量过了,应该不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B:
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测了5V是正常的

网友C:
难道买到翻刻丝印的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买到翻刻丝印的片子了?

我也有点怀疑,准备换成STC了

网友D:
难道买到翻新片子呢?

网友E:
看来买到淘宝翻新货了

网友F:
线路的链接是有问题的。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的链接是有问题的。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谢谢,我在检查一下!

网友G:
看来是买到翻新片了。

网友H: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给芯片烧程序的,我最近在找MG82F6D17的开发板,但好像只有8051的编程器

网友I:
如何确认是不是翻新货呢

网友J:
没有相关的开发板吗

网友K:
换一片试试看

网友L:
检查一下线路的链接

网友M(2022-02-07):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给芯片烧程序的,我最近在找MG82F6D17的开发板,但好像只有8051的编程器 ...

请问你现在还在找笙泉MG82F6D17的开发版吗?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微信号18186445039

网友N:
楼主在哪儿买的芯片?看来有可能买到翻新货了,重新打磨了丝印。

网友O:
你的线路连接有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给芯片烧程序的,我最近在找MG82F6D17的开发板,但好像只有8051的编程器 ...

笙泉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仿真ICE

网友P:
买到改丝印的翻新货了

网友Q:
多半是买到重新打磨丝印的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