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W25Q512驱动代码

楼主(2022-01-08):
W25Q512驱动代码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MCU,华大F460的例程里有W25Qxx的例程,可以直接用

网友B:
你是要哪个型号的MCU

网友C:
那个例程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D:
跟哪个型号的mcu有关系吗

网友E:
没有 其本身的驱动程序跟选型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F:
这个模块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G:
好像下载版块是有的

网友H:
这个的驱动代码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I(2022-03-19):
直接找一个SPI接口,自己都能够调试通过

网友J:
这个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