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占空比实时调整

楼主(2022-01-08):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的AC7801FCLA我是这样调整我的pwm占空比,可以参考:
void UTILS_PwmDutySet(PWM_Type *pPwmInst, PWM_ChannelType pwmCh, uint32_t freq, uint16_t dutyRatio)
{
        dutyRatio = (dutyRatio >= 100) ? 100 : dutyRatio;
        uint16_t pres = 0;
        pres = (freq < 1000) ? 10 : 0;
        pres = (freq < 100) ? 100 : 0;
        pres = (freq < 10) ? 1000 : 0;
        uint16_t pwm_value = MOD_PWM(freq, pres) * dutyRatio / 100;
        PWM_SetChannelCountValue(pPwmInst, pwmCh, pwm_value);
        //printf("PWM Channel %d set duty ratio: %d\r\n", pwmCh, dutyRatio);
}

网友B:
实时更新计数器值

网友C:
实时调整会不会变乱啊

网友D:
一般是什么时候生效呢

网友E:
在新旧交替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F:
是在下一个时钟周期还是机器周期呢

网友G:
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吧

网友H:
不可能是真正的实时

网友I(2022-02-09):
这个可以产生1ns的脉宽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实时调整会不会变乱啊

不会,如果不能调整,那不就是固定方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