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信号放大后,单端有毛刺

楼主(2022-01-08):
信号放大之后,负端出现毛刺
怎么破

网友A(2022-02-07):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

网友B:
加上一个磁环

网友C:
正向的信号效果咋就那么好呢

网友D:
单端信号有何不同呢

网友E:
另一端的为什么那么理想呢

楼主:
我也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也不影响数据处理,
系统工程师过不去,说不行~
问为什么不一样,我答不上来~~~

网友F:
加点儿外部的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G:
这个毛刺是不是你引的杜邦线导致的啊?

网友H:
你要分析这个毛刺是怎么来的,然后才能去处理它

网友I:
一般情况都是用电容或者电阻滤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电路问题啊,没放大之前有毛刺么?

网友K:
你做一些滤波处理就好了,很容易能把毛刺滤掉的

网友L:
可以考虑用个电阻试试

网友M:
看是不是你的输入信号有毛刺呢

网友N:
你选择的元件有些参数不合适吧,你对照着运放的手册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O:
有毛刺不要紧,可以用滤波的方式调整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当前先这么用了,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也不影响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