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进到HardFault_Handler了

楼主(2022-01-08):
用仿真器仿真就会进入下面这个死循环里面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楼主:
哦~开始没弄懂,
原来这是个调试窗口啊

感谢

网友A(2022-02-07):
这里边也没有跳出来的代码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调试窗口吧

网友C:
通过这个界面也看不出来啥啊 咋就知道是模拟界面呢

网友D:
call stac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在非仿真状态就不会进入这个循环吗

网友F:
调试窗口一直没用过,
学习了
高手在民间~~~

楼主:
也是通过提问,回去百度才知道的
很不错,
之前真没用过

网友G:
高手在21

网友H:
出现了HardFaultException异常,怎么办

网友I:
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J:
数组越界了吗

网友K:
不用仿真器根本无法定位错误点。

网友L:
最好把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M:
非法访问,比方未初始化的指针

网友N: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O:
程序中不要访问非法地址,数组越界等错误

网友P:
程序死在HardFault Handler函数中

网友Q:
有可能是数组越界之类的错误

网友R:
程序指针指飞了吧

网友S:
肯定是初始化的时候有问题了

网友T:
说明你的程序逻辑上有问题

网友U:
hardfaulthandler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了

网友V:
先要定位到引起出错的那条指令,才好找出原因

网友W:
是否发生了数组越界

网友X:
过界的数组,访问无权访问区,非对齐访问。

网友Y(2023-03-03):
首先在HardFault_Handler那里设置断点,然后照着LR等寄存器找到跳之前的程序地址,一般就在前后,要具有堆栈,寄存器等的知识。

网友Z:
这是调试吧

网友AA:
这是调试窗口吧

网友AB(2023-08-09):
调试窗口一直没用过,

网友AC:
高手在民间

网友AD:
非法访问

网友AE:
比方未初始化的指针

网友AF:
没有跳出来的代码

网友AA:
这个界面有什么信息啊?

网友AG(2024-02-2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H: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AI: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A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AK: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AL: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AM: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AN: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A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AP: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AQ(2024-07-31):
在 HardFault_Handler 中,通常需要查看堆栈信息来了解错误发生的位置。你可以在 HardFault_Handler 中加入代码来打印或记录堆栈信息。

网友AR:
也就是说你的程序在逻辑上有问题,

网友AS:
没有仿真器就不可能定位错误点。

网友AT:
这意味着你的程序有逻辑问题

网友AU:
你不会以非模拟状态进入这个循环吗,

网友AV:
,越界数组,访问未授权访问区域,未对齐访问。

网友AW:
首先找到导致错误的命令,以便找出原因

网友AX:
调试窗口

网友AY:
受控区域通过一些特定点与其他区域相连,

网友AZ:
事实上,许多从事该项目的工程师自己也在使用它,

网友BA:
引线的长度与其电感和电阻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