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单片机PWM

楼主(2022-01-08):
单片机型号为PIC24FJ128GL306
看了数据手册,里面的PWM模式,没有占空比一说,和之前接触的PIC18单片机的PWM模式不太一样,想问问你们是否有该单片机的例程,或者是初始化设置,试过MCC生成,没看懂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占空比,不然拿来干啥。

网友B:
仔细看下,可能是手册说法不一样

网友C:
不会的,肯定可以设置的,不然没有使用意义了。

网友D:
肯定会有占空比的

网友E:
肯定有  楼主没看见罢了

网友F:
手册上边是有的 应该还有计算公式吧

网友G:
需要看一下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网友H:
名词可能不一样 但是代表的含义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需要详细查看寄存器的每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