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FNG看门狗未触发问题

楼主(2022-01-08):
芯片型号:KF8A100FNG
在测试中发现:
休眠模式下,WDT超时可以唤醒单片机执行IDLE后面的指令。
但在正常运行时,并未触发单片机复位。
代码如下:
//Main Function
void main()
{
        Init_osc();

        _CWDT();
        PSA = 1;          //预分频器控制位,选择用于WDT
        PS0 = 0;          //1:1分频
        PS1 = 0;
        PS2 = 0;
        SWDTEN = 1;

            while(1)      //正常运行
            {
            }
#if 0
        while(1)       //休眠模式
        {
                _CWDT();
                P2LR0 =!P2LR0;
                _NOP_();
                _NOP_();
                _IDLE();       // 进入睡眠状态
        }
#endif
}

网友A:
WDT 你用哪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 你用哪个时钟?

系统时钟是内部高频时钟
WDT是内部低频时钟,11位WDT预分频为默认1:512,8位分频器为1:1
16ms的触发时间

网友B:
看门狗是不是只有一种时钟可以选择啊

网友C:
有几种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D:
是不是睡眠模式把看门狗使用的时钟给停止了啊

网友E: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F:
看门狗可选择的时钟都是哪些呢

网友G:
如果不进入睡眠模式看门狗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