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好像是二极管的问题,拆下来又是好的!

楼主:
两个一样的升压电路,一个正常输出12V,一个只能输出 5V。下面的图中,绿色是正常的电路,红色是失灵的电路。空心箭头是测量电阻时的正负极方向,红表笔在箭头尾巴上。

可见问题在 R31 那里的电阻太小。最后更换了 D30 ,问题解决。
奇怪的是:拆下来的 D30 反向电阻也是无穷大,根本没坏,而且看引脚也不太可能短路了。
故障虽然排除了,还是糊里糊涂!

网友A(2022-01-08):
电动车充电器AC220v侧整流桥有两支二极管击穿,将其更换,由于使用万用表测量其它两支二极管没有问题便通电,结果四支整流二极管全部击穿!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有一定的局限性呀。

网友B:
热的时候是导通的,冷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C:
可能拆二极管前,二极管被焊锡短路

网友D:
搞维修的话还是指针表好用,数字表这一点真不行,电压太低、电流太小,量不出来

网友E:
无论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都难于精准判断半导体这类非线性器件的性能!点测法局限太多,是替代不了扫描法的!
友情建议:务须合理改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来检测。

网友E:
若改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来检测晶体二极管可按需目测到其伏安特性的完整曲线

网友F:
可能晶体二极管软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