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O3418 的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2-01-08):
用 NXP7555 控制两个 LED 灯组闪烁。Q21 和 Q22 是 AO3418,它俩很费电。打算把配套的 4 个电阻弄大些。
请问这种电阻应该怎么计算呢?
谢谢 !
实测发现:电源5V时, 7555 输出的电压是 3V。好像是 2.5V 的时候就可以导通了:

那我能否把电阻都加一个数量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速率低,用4k7电阻即可。

4K7不行吧?下面是10K,到 G 的只有 2V 了,没到 2.5V 不能确保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速率低,用4k7电阻即可。

你怎么看出来是速率低的?太厉害了!!!!

网友B:
Q21 和 Q22 是 AO3418,它俩很费电
“它俩很费电” 是什么情况?

网友C:
AO3418做低速开关,很费电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55(CMOS型)的电源是5V,则7555的OUT脚的峰值电压也是5V。如果是NE555(TTL型)则Vout是5-1.4=3.6V。你实 ...

我想把 10K 也加大。但是不知道 AO3418 要多大电流才能驱动。在这里没看到参数啊: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341437670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55(CMOS型)的电源是5V,则7555的OUT脚的峰值电压也是5V。如果是NE555(TTL型)则Vout是5-1.4=3.6V。你实 ...

我把R211 R221 改成 10K,R212 R222 改成 33K 了。
刚才试了一下还行。但是因为不明白道理,心里还是没底。
就算 7555 输出到 R211 和 R221 的是 5V,经过 10K 和 33K 之后也只有120 uA 了。这点电流能带动 AO3418 吗?虽然刚才的实验成功了,但也许是运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俩很费电” 是什么情况?

很多电都顺着 R211 和 R221 跑了,导致 7555 的供电都不够了。所以想加大 R211 R221 R212 R222.

网友D:
R212和r222可以到很大,甚至可以取消。 R211和R221可以很小,直到0欧。 具体看你实际有无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12和r222可以到很大,甚至可以取消。 R211和R221可以很小,直到0欧。 具体看你实际有无其他问题。 ...

果然,拆了 R212 和 R222,照常工作!但是人家的电路为何要设置它们呢?为了确保  G 极能下降到 0V ?那就是只有在闪烁频率较高时才有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果然,拆了 R212 和 R222,照常工作!但是人家的电路为何要设置它们呢?为了确保  G 极能下降到 0V ?那就 ...

串联电阻的目的是消除振铃。需要实验数据来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果然,拆了 R212 和 R222,照常工作!但是人家的电路为何要设置它们呢?为了确保  G 极能下降到 0V ?那就 ...

一般只在驱动部分使用变压器耦合,负载也是感性的才考虑选择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