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9S001A 这个芯片的P21和P03 无法操作

楼主(2022-01-09):
HC89S001A 这个芯片的P21和P03  无法操作 是为什么 这2个口刚好是SDA和SCK~其他IO口翻转测试都正常 就这2个口无法操作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

网友A:
真OD吧,加上拉应该就好了。

网友B:
IIC接口是开漏输出,需要加上啦电阻。

网友C:
IO应配成开漏上拉输出模式

网友D:
是不是配置成开漏输出了,要加上啦电阻。

楼主:
HC89S001A 单片机 用keil烧录后~~SDA(P21)和SCL(P03) 默认就不能操作了~需要脱机后才能操作SDA(P21)和SCL(P03)~ 第一次遇到这种设定.......

网友E:
楼主想对这两个引脚做什么操作呢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要接上拉电阻呢

网友G:
可以避免这样做吗

网友H:
在什么模式下需要接电阻呢

网友I: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留这个位置

网友J:
是的 可以预留 然后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