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咨询一下AT32的自动时钟校准ACC功能

楼主(2022-01-09):
看了下AT32大多数型号比如F403A/F413/F415内置HSI都是48M,6分频以后8M作为系统时钟使用,与STM32兼容。
手册里大多数提到支持自动时钟校准功能,校准以后精度可以达到0.25%以内,并且这几个型号都是带USB的,datasheet也提到USB是支持crystall-less功能的。
也就是说内部的HSI是支持通过USB的SOF来校准时钟的。
如果我的USB应用不用外部晶振,PLL使用HSI六分频以后的8M再二分频作为PLL时钟输入并且启用自动时钟校准,那么实际上所有的时钟比如AHB,APB2,APB1都会受益与自动时钟校准功能,其它对时钟精度有要求的外设,比如USART,CAN,定时器应用,也会得到更高的时钟精度。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
还有是否有关于自动时钟校准ACC进一步的文档说明?datasheet和reference manual上都没有找到更多信息,固件库中也没有找到。STM32是专门有个模块来控制通过USB的SOF校准时钟的。

网友A:
你好,我们有写一份ACC使用指南的,如附件。当然,官网也是可以下载的,编号为SC0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有写一份ACC使用指南的,如附件。当然,官网也是可以下载的,编号为SC0056. ...
感谢。有两个问题:1)AT32F415的V2.0库中没有ACC模块,手册中是有的,遗漏了?
2)这个Demo中,只有USB是使用ACC校准过的HICK时钟,其它外设仍然使用外部晶振,是否意味着只有USB外设适合使用ACC校准过的时钟?其他外设并不能使用ACC校准以后的时钟?如果使用校准过的8M时钟作为PLL输入源,对PLL的输出有什么影响?是否可以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