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怀疑 DC-DC 升压芯片的原理了!!!

楼主(2022-01-09):
我用的是 B628 / PW5328 / SX1308,升到12V。
板子上有两个同样的电路,从同一个输入获得电压,分别输出各自的 12V。其中一路始终是正常的,所以整体的电路应该没问题。
但另一路就不对了。昨天只输出 5V,修了半天变成12V 了,我当时也以为修好了。修的过程在这: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2198&page=1#pid12552422

今天,这一路输出 20V 甚至更高了!
下面是我量的结果:

具体来说就是下面两个情况:
1、不带负载且输入12V,输出是正常的12V
2、带负载或者输入为5V,输出就乱了,是20V 或者更高。
而且在从2 变到1 的时候(比如输入12V,从带负载变到无负载)能看到电压下降到12V。

这图是 PW5328 手册里的图,我没装两个 0.1uF。根据手册, FB 的输入应该是 0.6V。我的理解就是:芯片会根据 FB 的电压调节,如果高于 0.6V 就降低输出,反之提高输出,从而使输出稳定在 12V。可是,实际量出来 FB 是 1V,带来了两个疑问:
1、如果芯片的反馈机制还正常,那么它应该拼命压低输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输出是 20V?
2、如果芯片坏了,这里的电压应该是 20/(191+10)*10 = 1V,从分压来看是准的。可是芯片坏了为何还是会升压呢?
这个芯片昨天才换上的,而且也仔细看了,没焊反,各个脚也量了都是焊在焊盘上的,脚和脚之间也没有短路。
请大侠给点思路吧,我的脑袋要短路了!谢谢!
20220110 更新:
问题解决了,什么都是好的,是一部分反馈线路(下图中绿圈里的)从C3下面经过。C3又是贴片的。

感谢所有回帖的大侠!!

楼主:
加了 470P 和 940P,没效果啊!
难道 芯片坏了?怎么可能这么巧呢?难道有别的原因破坏芯片?

网友:
C3换成两个10uF并联

网友A:
B628、SX1308、PT1301这些都用过很多,没遇到过问题,不过我的反馈电阻比较小,接地的是2K,接输出的根据电压确定。

网友B:
没有按照芯片规格书要求的布局注意事项来画板子,另外,0.1uf的电容不能省。

网友C:
带10ma 小负载试试

网友D:
你就换个芯片的事儿。咋整这么多没用的?

网友E:
是的,要不是反馈电阻没焊好,要不就是芯片没焊好,这玩意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28、SX1308、PT1301这些都用过很多,没遇到过问题,不过我的反馈电阻比较小,接地的是2K,接输出的根据电 ...

这样反馈回路比较耗电吧?不过你倒启发了我:是不是我的反馈电流太小了,虽然外面量它是 1V,实际芯片里没这么高,芯片就拼命升压?

网友F:
这类芯片,通电后,不要用手触碰上面的元器件,特别是R1、R2那些反馈部分,别看它是低压,也不能触碰,否则很容易搞坏芯片,吃过这个亏~

网友G:
这天气ESD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28、SX1308、PT1301这些都用过很多,没遇到过问题,不过我的反馈电阻比较小,接地的是2K,接输出的根据电 ...

这是手册对 FB 电流的要求。我的 反馈电阻是 (191K+10K),还是远远超过50nA的。
不过我的两个电阻离芯片远,不符合手册要求。

网友H:
FB引脚是一个高阻抗节点,应当使FB走线足够短以避免拾取噪声导致输出电压波动,将反馈电阻尽可能靠近IC放置,同时R2的GND应尽量靠近IC的GND引脚放置,Vout到R1的布线应该远离电感和开关节点。

没错,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H:
PCB 布线图发来看看

网友H:
从实物来看 布局并不理想

网友I:
你这PCB 搞得跟“天书”一样,大概率是反馈环路的问题。
小二儿,上示波器...捅它...

确实是反馈问题,改成飞线后彻底解决了。

网友J:
要么PCB布局极其糟糕,要么焊功极其糟糕

网友K:
负载是纯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负载是纯电阻吗?

LED 组,可以看作是纯电阻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LED 组,可以看作是纯电阻吧?

一般用恒流驱动。

网友L:
可能是布局的问题,另外0.1uf不能省

网友M:
建议先看看手册中推荐的应用电路和外围器件参数是否与你用的一致。很多用户擅自改动电路和元件参数。如果确认外围器件和电路没有问题,就换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布局的问题,另外0.1uf不能省

两个0.1uf 是干嘛的啊?省了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用恒流驱动。

我也希望,但可能做不到啊。没有又能升压(输入5到12,输出12)又恒流的芯片。

网友C:
二极管和电感距离芯片太远,是布线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但可能做不到啊。没有又能升压(输入5到12,输出12)又恒流的芯片。 ...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的 VDD 只能 6.5V啊

网友N:
1、首先排查FB脚,排查一下IC3脚FB有没有虚焊,再看看R1两端的电压是否存在异常;2、如果排除,再查主芯片是否静电损坏,不建议直接焊下芯片,可以做对比,多测试几块板子,比如3到5PCS;3、如果多数芯片都有类似问题,可能需要排查是不是PCB LAYOUT设计不合理,产生自激振荡了,不过对于普通的BOOST/BUCK电路,这种概率不大;4、如果以上都排除,可以尝试换电源芯片试试;5、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考虑是不是周围被动元件虚焊。一家之言,也许是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按照芯片规格书要求的布局注意事项来画板子,另外,0.1uf的电容不能省。 ...

0.1uF 的电容应该是吸收高频干扰。但我的负载是多个并联的 LED,应该没事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的 VDD 只能 6.5V啊

用个7805 供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的 VDD 只能 6.5V啊

mosfet 工作在12v, 驱动 稳压到5V.不稳也没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的 VDD 只能 6.5V啊

两路LED驱动半导体部分总成本大约1.2元。与你现有一路成本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路LED驱动半导体部分总成本大约1.2元。与你现有一路成本接近。

多谢你的资料。恒流驱动是否会降低健壮性?
假设我有 10 个 LED 并联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坏了,电流为0,那么其他 LED 的电流就大了,更容易坏。

恒压驱动就没这问题了。

但是现在的 LED 都是恒流驱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

横流适合串联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资料。恒流驱动是否会降低健壮性?
假设我有 10 个 LED 并联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坏了,电流为0, ...

LED 并联是早死。 你应该首先避免。 使用恒压驱动LED就更容易损坏LED。比如温度上升,恒压驱动的 LED 工作电流会急剧上升,电流上升带来LED 温升,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导致LED 烧毁。
而LED 并联也是一样糟糕的设计,同样电压下并联的LED 工作电流不一致,电流大的LED 温升就高,温升高又会导致工作电流上升,也是恶性循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资料。恒流驱动是否会降低健壮性?
假设我有 10 个 LED 并联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坏了,电流为0, ...

比如一个LED 的 正向导通电压温度系数是 -3mV/K。
如果温升 100℃,  正向电压会从2.35V 跌落到2.05V .如果还是恒压驱动,电流会怎样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uF 的电容应该是吸收高频干扰。但我的负载是多个并联的 LED,应该没事吧?
...

不是负载的问题,而是影响芯片正常工作啊。
曾经,我画了一个原理图,上面有DCDC芯片,让人画个板子,画好后,一通电,芯片就发烫,甚至冒烟,换了几个芯片都一样。后来我重画了板子,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负载的问题,而是影响芯片正常工作啊。
曾经,我画了一个原理图,上面有DCDC芯片,让人画个板子,画 ...

那也得知道为何影响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资料。恒流驱动是否会降低健壮性?
假设我有 10 个 LED 并联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坏了,电流为0, ...

你可以把并联的改串联,升压电路可以很容易驱动24V 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K:
LED 并联是早死。 你应该首先避免。 使用恒压驱动LED就更容易损坏LED。比如温度上升,恒压驱动的 LED 工 ...

我多年以前的经验,先并后串,恒压驱动效果最好。
396颗LED,LED压降约3.2V,24V恒压供电,57颗并联(其中三组是56颗并联),然后7串,用一个限流电阻(按照常温下,平均每颗LED12mA电流计算),最后接到24V电源,效果极好,连续工作5年,没得问题。
期间也尝试过恒流驱动,返现一旦有LED损坏,开始一串不亮,然后其余的电流升高,当几串出问题之后,剩下的电流升高太多,很快就整个完蛋了。
我推荐并联,理由是,每一颗LED都起到了钳位作用,几十颗并联,压降稳得很,哪怕有个体差异,在老化测试中就能暴露出来,管压降特低的早早就完蛋了,管压降特高的,亮度特别低,换上一颗就好了。正式工作中,个别的LED损坏,根本不影响整个灯的作用,不至于一坏一长串。我认为恒流驱动就是个坑爹玩意儿,我买的LED灯具,几十颗LED,分成2-3组串联的,经常出现一个开路,就一串不亮,没过几天,剩下的也不亮了。
而我自己做的LED灯,尽可能多的并联,然后再串联,恒压驱动,坏了一颗,仅仅是一颗,不影响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多年以前的经验,先并后串,恒压驱动效果最好。
396颗LED,LED压降约3.2V,24V恒压供电,57颗并联(其中 ...

"用一个限流电阻"  也能叫恒压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用一个限流电阻"  也能叫恒压驱动吗?

这个是2V压降的LED,前面用7824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V压降的LED,前面用7824驱动

难怪还会烧毁LED。自己骗自己的设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V压降的LED,前面用7824驱动

LED 灯源的设计真不是电工的活, 它还牵涉热力学设计。其实LED 的寿命几乎是无穷长的,一般寿命指的是80%亮度的寿命,而不是坏了不亮。你的经验已经告诉你的设计失败了,坏了那么多LED,居然还拿出来当作成功经验。
  LED 手册只告诉你是一只LED 的驱动参数,从来不告诉LED 模组设计方法,这个就是国内电工制作的灯具老是烧LED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K:
LED 灯源的设计真不是电工的活, 它还牵涉热力学设计。其实LED 的寿命几乎是无穷长的,一般寿命指的是80% ...

我这样设计的LED灯,最长的已经连续工作5年以上,后来因为改造,换掉了。而我买的成品LED照明灯具,超过3年不坏的几乎没有。
注意,5年没坏的,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3年就坏了的,每天最多工作3小时。
我设计的是红绿灯。目前,红绿灯上没有那个厂家用恒流供电的,前些年,有人做过恒流供电,损失惨重,后来就淘汰了。先串后并的方式也被淘汰,因为一坏就坏一串。
当LED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全串联是不切实际的,只能分组,如果恒流供电,除非每一组恒流,如果是整个恒流,坏掉一组,其余的的电流必然增大,再坏掉一组,剩余的电流更大,恶性循环。
恒压供电,坏掉一组对其余的没影响,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K(点评):
先得搞清楚为啥灯珠坏,而不是搞定灯珠坏了后怎么办。本末倒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设计的LED灯,最长的已经连续工作5年以上,后来因为改造,换掉了。而我买的成品LED照明灯具,超过3 ...

这质量水平如何通过CE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质量水平如何通过CE认证?

这个产品要送到国家实验室检测的,比CE认证严格多了。

网友K(点评):
如何保证10万小时不出故障,且光衰小于20% .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K: 降低平均电流,延缓光衰,一般我们电流设定为12mA,不到额定25mA的一半,以400颗的数量达到200颗全功率点亮的亮度。

网友K(点评):
回复 网友B: 搞笑吧?为啥不加大10倍LED用量? 如果热力学没设计好,就算10倍LED也一样不行。 不是这样凑数来设计灯具的。 你还是得想清楚为啥1颗LED 就没问题2颗就有故障。

网友O:
开始是技术贴,后来似乎跑题了

网友P(2023-05-04):
引用 网友H:
FB引脚是一个高阻抗节点,应当使FB走线足够短以避免拾取噪声导致输出电压波动,将反馈电阻尽可能靠近IC放置 ...

您好大佬,我最近也在搞这个DC-DC升压电路,现在发现FB脚的电压居然是在变化的,而且还存在电感啸叫,我怀疑是我的负载电流变化幅度和频率很大引起的。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P:
您好大佬,我最近也在搞这个DC-DC升压电路,现在发现FB脚的电压居然是在变化的,而且还存在电感啸叫,我 ...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示波器看看FB 信号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示波器看看FB 信号

这是上电以后经过不同时间FB脚的波形,大佬您看一下。

上电以后过了一两分钟的FB波形

上电以后过了一两分钟的FB波形

刚上电时候的FB波形

刚上电时候的FB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