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烧写GD32L233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下用JLINK烧写GD32L233需要怎么配置?
使用keil开发,版本5.35
JLink 安装的7.60b
但是仍然识别不了GD32L233,在jlink的列表里搜不到这个mcu

网友A(点评):
选了通用的M33内核,然后配置flash地址,只能这样烧录

网友A(点评):
竟然没有gd的版主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B(2022-02-04):
升级一下版本

网友C:
这个型号对不对啊

网友D:
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E:
是不是需要下载新的包啊

网友F:
还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G:
会不会是型号错了啊

网友H:
你用的Jlink版本是多少的?如果在Jflash里面没有这个芯片型号的,说明不支持。

网友I:
我都没看过这个,直接用,没问题

网友J:
没有配置过,就是装了pack包,就能用

网友K:
GD32L23x AddOn去安装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