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8M mini开发板UBOOT添加新的显示支持

楼主(2022-01-10):
pi, ip, mx, AC, AD
OKMX8MM-C开发板基于NXP公司的i.MX8MMini 四核64位处理器设计,采用核心板+底板结构,主频最高1.8GHz,Cortex-A53架构;2GB DDR4 RAM,支持一个通用型Cortex®-M4 400MHz内核处理器提供多种外设接口,如MIPI-CSI、MIPI-DSI、USB、PCIe、UART 、eCSPI 、IIC和千兆以太网。本文主要讲解OKMX8MM-C开发板平台uboot添加新的显示支持。
一、MIPI接口能够连接的显示设备
OKMX8MM-C开发板只有一个MIPI DSI显示接口,这个接口除了可以连接MIPI显示屏,还可以通过MIPI转LVDS模块,连接LVDS显示屏或HDMI显示屏。

其中MIPI显示屏还分为需要配置和不需要配置的。

1、不需要配置的MIPI屏
MIPI接口的显示屏分为需要DSI进入命令模式配置后才能显示的MIPI屏和不需要配置的MIPI屏。不需要配置的MIPI屏比较简单,只要MIPI DSI接口正常输出信号就能正常显示,飞凌嵌入式OKMX8MM-C开发板提供的1024x600分辨率的7寸MIPI屏就是一块不需要配置的MIPI屏,它默认就工作在4lanes高速模式下,只需要将CPU内的显示相关的模块配置好,并让其开始工作,MIPI屏就能够正常显示。

2、需要配置的MIPI屏
需要配置的MIPI屏,DSI接口在输出显示信号前需要进入命令模式对显示屏进行配置,配置参数一般由屏体厂家提供。NXP i.MX8MM 评估套件使用的OLED屏RM67191,就是一款需要配置的MIPI显示屏。

3、MIPI转LVDS和HDMI模块
这个模块能将MIPI信号转换为LVDS或HDMI信号,通过这个模块可以连接LVDS显示屏或者HDMI显示屏。MIPI转LVDS&HDMI模块需要通过I2C配置转接,将包含对应的显示屏的显示参数等信息配置到芯片内,然后MIPI接口输出对应的显示信号。

二、UBOOT阶段的**显示
OKMX8MM-C开发板默认添加了

  • 1024x600的7寸屏(MIPI7);
  • 自定义7MIPI显示(MIPICUSTOM);
  • MIPI转HDMI的1920x1080 (MIPI2HDMI1920x1080);
  • 1280x720 (MIPI2HDMI1280x720);
  • 640x480 (MIPI2HDMI640x480);
  • 10.1寸1280x800LVDS显示屏(MIPI2HDMI1280x800);
  • 自定义MIPI转LVDS(MIPI2HDMICUSTOM)。

小编截取了MIPI7和MIPI2HDMI_1280x720的完整的显示参数,分别对应了直接连接MIPI屏和通过MIPI转LVDS&HDMI模块连接LVDS或HDMI显示屏。

struct display_info_t const displays[] = {        {                .bus = LCDIF_BASE_ADDR,                .addr = 0,                .pixfmt = 24,                .detect = NULL,                .enable = do_enable_mipi_led,                .mode   = {                        .name                   = "MIPI7",                        .refresh                = 60,                        .xres                   = 1024 ,                        .yres                   = 600,                        .pixclock               = 22733, /* 43987200 */                        .left_margin    = 48,                        .right_margin   = 40,                        .upper_margin   = 16,                        .lower_margin   = 13,                        .hsync_len              = 48,                        .vsync_len              = 3,                        .sync                   = FB_SYNC_EX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            ...        {                       .bus = LCDIF_BASE_ADDR,                .addr = 0,                .pixfmt = 24,                .detect = NULL,                .enable = do_enable_mipi2hdmi,                .mode   = {                        .name                   = "MIPI2HDMI_1280x720",                        .refresh                = 60,                        .xres                   = 1280,                        .yres                   = 720,                        .pixclock               = 13468, //74250000                        .left_margin    = 220,                        .right_margin   = 110,                        .upper_margin   = 20,                        .lower_margin   = 5,                            .hsync_len              = 40,                        .vsync_len              = 5,                        .sync                   = FB_SYNC_EX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      ...}

1、如何选择显示参数UBOOT阶段通过读取UBOOT的环境变量panel的值来判定使用哪一组显示参数,可以通过UBOOT命令行或者UBOOT菜单设置panel的值,方法可以参考飞凌嵌入式提供的用户手册。UBOOT代码通过判断哪组参数的mode字段的name值和panel的值相等就选择哪组参数,例如panel的值等于MIPI7,那么就会选择MIPI7对应的那组显示参数,也就是飞凌嵌入式提供的1024x600分辨率的7寸MIPI屏。2、自定义参数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调试显示的时候需要修改panel对应的显示参数结构体内的参数,自定义参数是指可以通过UBOOT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来修改显示参数结构体内的参数。自定义参数的用法是panel的值设置为MIPI2HDMI_CUSTOM或MIPI_CUSTOM,代码通过读取环境变量customvideomode,然后解析xres、yres等参数的值替显示参数结构体内的xres、yres等参数,其代码实现如下。
int board_video_skip(void){        int i;        int ret = 0;        char const *panel = env_get("panel");        if (!panel) {             ...        } else {                for (i = 0; i < display_count; i++) {                        if (!strcmp(panel, displays.mode.name))                                break;                }        }        if (i < display_count) {                if(!strcmp(panel, "MIPI_CUSTOM") || !strcmp(panel, "MIPI2HDMI_CUSTOM")) {                        char const* options = env_get("custom_video_mode");                        char *opt = strdup(options);                        get_mode_frome_env(&displays, opt);                }                ...

static void get_mode_frome_env(struct display_info_t *dev, char *options){               char *opt;        while ((opt = strsep(&options, ",")) != NULL) {                if (!*opt)                        continue;                 if (!strncmp(opt, "xres=", 5)) {                        dev->mode.xres = simple_strtoul(opt + 5,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yres=", 5)) {                        dev->mode.yres = simple_strtoul(opt + 5,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pixclock=", 9)) {                        dev->mode.pixclock = simple_strtoul(opt + 9,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left_margin=", 12)) {                        dev->mode.left_margin = simple_strtoul(opt + 12,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right_margin=", 13)) {                        dev->mode.right_margin = simple_strtoul(opt + 13,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upper_margin=", 13)) {                        dev->mode.upper_margin = simple_strtoul(opt + 13,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lower_margin=", 13)) {                        dev->mode.lower_margin = simple_strtoul(opt + 13,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hsync_len=", 10)) {                        dev->mode.hsync_len = simple_strtoul(opt + 10,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vsync_len=", 10)) {                        dev->mode.vsync_len = simple_strtoul(opt + 10,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sync=", 5)) {                        dev->mode.sync = simple_strtoul(opt + 5,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vmode=", 6)) {                        dev->mode.vmode = simple_strtoul(opt + 6, NULL, 0);                } else if (!strncmp(opt, "refresh=", 8)) {                        dev->mode.refresh = simple_strtoul(opt + 8 , NULL, 0);                }        }        printf("use custom mode %s: %d, %d, %d, %d, %d, %d, %d, %d, %d, %d, %08X, %08X \n ", \                        dev->mode.name,dev->mode.refresh, dev->mode.xres, dev->mode.yres, dev->mode.pixclock, \                        dev->mode.left_margin, dev->mode.right_margin,  dev->mode.upper_margin, dev->mode.lower_margin, \                        dev->mode.hsync_len, dev->mode.vsync_len, dev->mode.sync, dev->mode.vmode);}

三、UBOOT新增显示调试

UBOOT新增显示屏时,先确认增加的是哪种类型的显示屏,下面跟着小编一起对不同的显示屏进行调试。

1、MIPI转LVDS和HDMI模块
MIPI转LVDS和HDMI模块,能够正常显示的条件是:

  • 显示结构体内配置当前显示屏的显示参数;
  • I2C下发正确的配置参数到转接模块。

I2C需要下发的配置参数是通过显示参数计算得出,所以当连接LVDS或HDMI显示时,只需要正确配置显示参数就能让UBOOT正常显示**。飞凌嵌入式提供的代码已经默认支持了640x480、1280x720、1920x1080、1280x800四种分辨率,如果选择这几种分辨率的显示屏,直接通过菜单显示即可(LVDS接口分辨率最大支持到1280x800)。如果要添加其它分辨率的显示屏,飞凌嵌入式提供了一组可以自定义显示的参数,只需要将panel的值设置为”MIPI2HDMICUSTOM“,然后设置环境变量customvideo_mode,修改你需要的xres、yres等值后保存环境变量,重启检测能否显示**。在启动的过程可以看到新设置的显示参数,方便验证修改的是否成功。

...u-boot=> setenv panel MIPI2HDMI_CUSTOM              u-boot=> setenv custom_video_mode xres=1024,yres=768u-boot=> sa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1)... OKu-boot=> reset resetting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use custom mode MIPI2HDMI_CUSTOM: 60, 1024, 768, 12048, 200, 64, 24, 1, 136, 3, 00000004, 00000000 ...

2、不需配置的MIPI显示屏

不需配置的MIPI屏,只需要修改显示参数即可正常显示**。飞凌嵌入式开发板默认支持分辨率为1024x600的显示屏,如需添加新的此类型的显示屏,飞凌嵌入式提供了一组可以自定义显示的参数,只需要将panel的值设置为”MIPICUSTOM“,然后设置环境变量customvideo_mode,修改你需要的xres、yres等值后保存环境变量,重启检测能否显示**。在启动的过程可以看到新设置的显示参数,方便验证修改的是否成功。

...u-boot=> setenv panel MIPI_CUSTOMu-boot=> setenv custom_video_mode xres=800,yres=600,pixclock=20000,refresh=55u-boot=> sa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1)... OKu-boot=> reset resetting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use custom mode MIPI_CUSTOM: 55, 800, 600, 20000, 48, 40, 16, 13, 48, 3, 00000004, 00000000  Display: MIPI_CUSTOM (800x600)Video: 800x600x24...

3、需要配置的MIPI显示屏

这种显示屏对比不需配置的MIPI显示屏多了一步配置,可以参照原厂提供的RM67191进行修改。

首先,添加一组显示参数,显示参数根据显示屏修改,修改文件board/freescale/imx8mmevk/imx8mmevk.c。

{        .bus = LCDIF_BASE_ADDR,        .addr = 0,        .pixfmt = 24,        .detect = NULL,        .enable = do_enable_mipi_led,        .mode   = {                        .name                   = "RM67191_OLED",                        .refresh                = 60,                               .xres                   = 1080,                        .yres                   = 1920,                        .pixclock               = 7575, /* 132000000 */                        .left_margin    = 34,                        .right_margin   = 20,                        .upper_margin   = 4,                        .lower_margin   = 10,                        .hsync_len              = 2,                        .vsync_len              = 2,                        .sync                   = FB_SYNC_EX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

然后修改这组参数的使能函数

void do_enable_mipi_led(struct display_info_t const *dev){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backlight_pads,                                         ARRAY_SIZE(backlight_pads));        gpio_request(IMX_GPIO_NR(1, 1), "backlight");        gpio_direction_output(IMX_GPIO_NR(1, 1), 0);        gpio_request(IMX_GPIO_NR(1, 8), "DSI EN");        gpio_direction_output(IMX_GPIO_NR(1, 8), 0);        mdelay(10);        gpio_direction_output(IMX_GPIO_NR(1, 8), 1);        /* enable the dispmix & mipi phy power domain */        call_imx_sip(FSL_SIP_GPC, FSL_SIP_CONFIG_GPC_PM_DOMAIN, DISPMIX, true, 0);        call_imx_sip(FSL_SIP_GPC, FSL_SIP_CONFIG_GPC_PM_DOMAIN, MIPI, true, 0);        /* Put lcdif out of reset */        disp_mix_bus_rstn_reset(imx8mm_mipi_dsim_plat_data.gpr_base, false);        disp_mix_lcdif_clks_enable(imx8mm_mipi_dsim_plat_data.gpr_base, true);        /* Setup mipi dsim */        sec_mipi_dsim_setup(&imx8mm_mipi_dsim_plat_data);                rm67191_init();        rm67191_dev.name = dev->mode.name;                imx_mipi_dsi_bridge_attach(&rm67191_dev); /* attach rm67191 device */}

struct mipi_dsi_client_dev rm67191_dev = {        .channel        = 0,        .lanes = 4,        .format  = MIPI_DSI_FMT_RGB888,        .mode_flags = MIPI_DSI_MODE_VIDEO | MIPI_DSI_MODE_VIDEO_SYNC_PULSE |                          MIPI_DSI_MODE_EOT_PACKET | MIPI_DSI_MODE_VIDEO_HSE,};

修改显示屏驱动drivers/video/rm67191.c,在函数int rm67191lcdsetup(struct mipidsiclientdev *paneldev)添加自己的屏的初始化序列。

修改完成后编译测试。

注意:uboot代码不开源,修改代码需要联系销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