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负载模拟出执行器,需要用到哪些器件(有偿)

楼主(2022-01-10):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既然是有偿就该标价。不过,这玩意儿也不是简单弄弄就可以,花那么多时间,也不一定能搞成,价格也不好说了。

网友B:
太难。执行器是时变非线性器件。没有物理模型。

网友C:
建议用真实负载,买几个阀又不贵的。

网友B(点评):
不同管道压力,温度,流体媒介怎么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真实负载,买几个阀又不贵的。

有点儿晕,根据上面的电气图示不太清楚选哪种阀

网友D:

可以简单模拟,将力矩、转速、线性度等做成简单的数学模型即可。搜索
复制

对应到你的电功率和时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