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BY8B062E 单片机

楼主(2022-01-10):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BY8B062E 作为去年(2021)最具性价比带AD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小家电,仪器仪表,各类美容仪

楼主:
 寬廣的工作電壓:
 2.0V ~ 5.5V @系統頻率 ≦8MHz。
 2.2V ~ 5.5V @系統頻率 > 8MHz。
 寬廣的工作温度:-40°C ~ 85°C。
 2Kx14 bits EPROM。
 128 bytes SRAM。
 14 根可分別單獨控制輸入輸出方向的I/O腳(GPIO)、PA[7:0]、PB[5:0]。
 PA[5, 3:0] 及 PB[3:0] 可選擇輸入時使用內建下拉電阻。
 PA[7:0] 及 PB[5:0] 可選擇輸入時使用上拉電阻。
 PB[5:0] 可選擇開漏極輸出(Open-Drain)。
 PA[5] 可選擇當作輸入或開漏極輸出(Open-Drain)。
 所有I/O腳輸出可選擇一般灌電流(Normal Sink Current)或大灌電流(Large Sink Current),除PA5 外。
 8 層程式堆棧(Stack)
 存取資料有直接或間接定址模式。
 一組 8 位元上數計時器(Timer0)包含可程式化的頻率預除線路。
 三組 10 位元下數計時器(Timer1, 2, 3)可選重複載入或連續下數計時。
 四個 10 位元脈衝寬度調變(PWM1, 2, 3, 4)。
 三個蜂鳴器輸出(BZ1, 2, 3)。
 38/57KHz紅外線載波頻率可供選擇,同時載波之極性也可以根據數據作選擇。
 內建準確的低電壓偵測電路(LVD)。
 內建十一加一通道 12 位元類比數位轉換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 內建準確的電壓比較器(Voltage Comparator)。
 內建上電復位電路(POR)。
 內建低壓復位功能(LVR)。
 內建看門狗計時(WDT),可由程式韌體控制開關。
 內建電阻頻率轉換器(RFC)功能.
 雙時鐘機制,系統可以隨時切換高速振盪或者低速振盪。
 高速振盪:E_HXT (超過 6MHz外部高速石英振盪)
E_XT (455K~6MHz外部石英振盪)
I_HRC (1~20MHz內部高速RC振盪)
 低速振盪:E_LXT (32KHz外部低速石英振盪)
I_LRC (內部 32KHz低速RC振盪)
 四種工作模式可隨系統需求調整電流消耗:正常模式(Normal)、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機模式(Standby
mode) 與 睡眠模式(Halt mode)

楼主:
062D 工程用的也很多,062E其实跟062D差别不大,是它的升级款,具体差别如下

楼主:
062E与062D的差别

网友A(2023-05-20):
有没有空间大于4K的?

网友B:
好像九齐 2.3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