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用超声波模块,怎么发现测量值是实际的二倍

楼主(2022-01-10):
我用超声波模块发现了问题,测量结果竟然是实际的2倍。
可是我已经考虑了路程的一来一回了啊,有可能是哪儿出错了?

网友A:
检查下超声波模块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检测一下时钟配置是不是没搞对

网友C:
如果2倍关系是固定的话,倒是好解决

网友D:
那你直接除以2就行了,有时候别管为啥。

网友E:
是不是时钟刚好是设计的一半导致的。

网友F:
你是不是里面算法写错了

网友G:
这个跟模块没啥关系吧,你算法可能是错了导致的

网友H:
你用的超声波模块是市面常见的那种么?

网友I:
你可以找个例程跑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那块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J:
有可能是你的测试距离算法写错了

网友K:
这种超声波模块的时序要求很稳的,用定时器捕获才行

网友L:
可能就是哪儿错了,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M:
一般HS-04啥的超声波模块,网上例程很多的,看看呗

网友N:
可能是你的定时器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O:
定时器是给超声波时序的而且是计算捕获时间的,所以你看看这块也行

网友P:
可能时钟的配置,跟你想的刚好相差一半

网友Q(2022-02-19):
楼主解决了么,是本身问题,还是转换问题

楼主:
可能是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