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Longan nano]开发板变身为RV-LINK

楼主(2022-01-10):
AN, AD, se, 5g, AC

将 Longan Nano 开发板变成为RISC-V 仿真器
首先下载 RV-LINK 固件
到 RV-LINK 发行版页面 https://gitee.com/zoomdy/RV-LINK/releases 下载 RV-LINK 固件,应用于 Longan Nano 开发板的固件名称是 longan-nano-xxx.hex 。

烧录 RV-LINK 固件
准备工作:
按住 BOOT0 按钮,然后按下 RESET 按钮,释放 RESET 按钮,最后释放 BOOT0 按钮,进入 DFU 模式
安装GD32 MCU Dfu Drivers。

更新驱动文件

打开 GD32 MCU Dfu Tool/GD32 MCU Dfu Tool.exe 软件,这个不需要安装,点击 open 按钮,选择前面下载的 RV-LINK 固件(longan-nano-xxx.hex),然后点击 OK 按钮开始更新固件。
固件更新完成后按复位按钮复位 Longan Nano,可以观察到 LED 发出短脉冲(亮100ms,灭900ms)等待 GDB 的连接,这就把 Longan Nano 变成仿真器了。

引脚定义
Longan Nano 开发板本身的 JTAG 接口(就是板子反面标注为JTDO、JTDI、JTCK、JTMS的那几只脚)是可以被禁用掉的,禁用掉之后,这几个脚就可以作为普通 GPIO 来使用,RV-LINK 就使用这几个脚做 JTAG master 了。
Longan Nano 引脚目标机 JTAG
JTCKTCK
JTDOTDO
JTDITDI
JTMSTMS
T0SRST
SRST:连接被调试 MCU 的 RESET 引脚,调试 GD32VF103 必须要连接。
指示灯
短脉冲,亮100ms,灭900ms:GDB 未连接
慢闪,亮500ms,灭500ms:GDB 已连接,被调试 MCU 处于 halt 状态
快闪,亮100ms,灭100ms:GDB 已连接,被调试 MCU 处于 running 状态
长脉冲,亮900ms,灭100ms:RV-LINK 发生了故障,复位 RV-LINK 后重试

附件: longan-nano

网友A:
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吗?

这样就是只做仿真器用

网友B:
这个仅仅是开始的第一步吧,记得下面还要修改Eclipse的许多配置,相当相当麻烦,一般人根本搞不定,费时费力。不如CHLINK,另外提醒一下大家,GD32VF103调试的那个速度,那不是一般的慢,是相当相当慢,慢到你怀疑人生。个人认为GD32VF103是不靠谱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仅仅是开始的第一步吧,记得下面还要修改Eclipse的许多配置,相当相当麻烦,一般人根本搞不定,费时费 ...

想必都是踩过坑的人。只是希望它后面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