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AM、ROM定期自检?

楼主(2022-01-10):
为了保证产品的可靠性,需要一个STM32L452的定期自检程序,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感觉就开始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B:
这种自检程序有必要么?一般都是测试的时候测一下而已

网友C:
芯片内部的RAM或者ROM也不会有问题吧,都能挺个十年左右呢

网友D:
质检程序可以写个测试程序,但是你要放在应用里好像不太行

网友E:
这个自检咋检测啊?好奇

网友F:
一般ram数据咋自检啊,你也不能清理数据之后再写入数据看看写入和要写的是否一致

网友G:
没做过,一般都是针对外部flash来做自检程序,芯片内部不做

网友H:
你是有数据经常往芯片的flash里写么?

网友I:
自检不应该去检测RAM,或者你要测的时候仅在出厂之前做个测试程序还行

网友J:
你可以做个BootLoader,里面带这个检测功能就行,比如先写数据再读,再判断

网友K:
一般MCU的质检没必要吧,只要是从正规渠道来的就行的

网友L:
质检我都是检测外部的,内部MCU从不做检测

网友M:
这种我觉得你可以用jlink读取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N:
自检是检哪个部分?Flash ?所有 IO 各种外设 ?看看大家怎么说,学习一下。

网友O:
MCU的存储你用程序全刷一遍数据,然后再读取试试呢?

网友P:
没这么考虑过,因为我们购买渠道是正规的,就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Q:
你可以写个测试程序,逻辑就是先写固定数据,然后再读出来,做个判断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