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MCCP模块,设置PWM初始化

楼主(2022-01-10):
代码pwm模式初始化:

    IEC4bits.CCP2IE=0;  //禁止CCP2中断
    CCP2CON1Lbits.CCSEL = 0; // PWM
    CCP2CON1Lbits.MOD = 0b0101; //PWM模式
    //Configure MCCP Timebase
    CCP2CON1Lbits.TMR32 = 0; // Set timebase width (16-bit)
    CCP2CON1Lbits.TMRSYNC = 0;//
    CCP2CON1Lbits.CLKSEL = 0b000; // 系统时钟
    CCP2CON1Lbits.TMRPS = 0b00; // 预分频比(1:1)
    CCP2CON1Hbits.TRIGEN = 0; // 禁止时基的触发操作
    CCP2CON1Hbits.SYNC = 0b11111; //与周期寄存器匹配完无中断事件发生
    //Configure MCCP output for PWM signal
    CCP2CON2Hbits.OCAEN = 1; // PWM输出引脚OCM2A
    CCP2CON3Hbits.OUTM = 0b000; // PWM输出模式 可转向单输出模式
    CCP2CON3Hbits.POLACE = 0; //输出引脚极性为高电平有效
    CCP2TMRL = 0x0000;//定时器寄存器
    CCP2PRL = 0xffff; //定时器周期寄存器
    CCP2RA = 0x1000; // 匹配为高电平
    CCP2RB = 0x8000; // 匹配为低电平   CCP2RB-CCP1RA=脉冲周期
    TRISDbits.TRISD1=0;
    ANSELD=0x0000;
    CCP2CON1Lbits.CCPON = 1; // Turn on MCCP module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 unlock PPS
    RPOR12bits.RP24R = 0x0010;   //RD1->CCPM2A输出比较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 lock PPS

以上设置,无脉冲产生,想问问有没有了解的大神,是哪设置不对吗?

网友A: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 ... t=21IC_Q%26A]这里有个应用笔记,里面有MCCP输出PWM部分的,你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很有帮助

楼主:
问题还未解决

网友B:
这个是其独有的模块吗

网友C:
这个占空比是多少啊

网友D:
就是什么输出都没有吗

网友E:
MCCP是个什么模块呢

网友F:
那个应用笔记很有用处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H:
用示波器看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