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的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22-01-10):
GD32F4的芯片flash擦除最小为扇区,四个16KB,一个64KB,其余全部为128KB.没有页擦除操作。有谁自己写过flash的页擦除函数么,没有页擦除,操作64kb或者128kb区域的代码就很不方便,自己仿照GD32F1的页擦除写了一个,但发现擦除没有效果。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看手册450貌似只有扇区和块的概念,反正我是擦除多个扇区这样操作的。

网友B:
没有页擦除吧

网友C:
其实就是多操作几次的

网友D:
擦除flash是不是速度比较慢 啊

网友E:
一次擦除很多和来回擦除好几次 耗时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这个还真不好说  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G:
我觉得肯定一次擦除耗时短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网友H:
这还不方便?我倒是喜欢擦除单位越小越好

网友I(2022-02-09):
这么大的擦除单位很不好用啊,要更新一些用户数据时,需要读出旧数据,耗费的RAM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网友J(2023-10-09):
我连续擦除多个扇区死机  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的       /* wait the erase operation complete*/
                        for (sector_num = 0; sector_num < 5; sector_num++)
                        {
                                ram_fmc_state = ram_fmc_sector_erase(CTL_SN(sector_num));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OPERR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MERR | FMC_FLAG_PGSERR);
                                if(ram_fmc_state!=FMC_READY)
                                {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