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楼主(2022-01-10):
1.EEPRom和flash都可以外挂,比如24W128和WQ256,有什么不同?

2.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楼主:
 ALIENTEK 战舰 STM32F103 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103ZET6,LQFP144,FLASH:512K,SRAM:64K;
◆  外扩 SRAM:XM8A51216,1M 字节
◆  外扩 SPI FLASH:W25Q128,16M 字节
◆  1 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2 个状态指示灯(DS0:红色,DS1:绿色)
◆  1 个红外接收头,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1 个  EEPROM 芯片,24C02,容量 256 字节

既然都有W25Q128大容量了何必用24C02?考虑的是什么

网友A:
24C02可以单字节写入,W25Q128写之前要擦除一页

网友B:
不考虑体积,还是并口芯片扩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可以单字节写入,W25Q128写之前要擦除一页

EEPROM的寿命更长咯?也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体积,还是并口芯片扩展好

啥是并口芯片

网友B:
地址线、数据线都引出来的,比如IS42S16160J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PROM的寿命更长咯?也更方便?

10W次 和 几千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次 和 几千次的区别

falsh几千次  EEPROM 10W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