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这个怎么看都是通过晶振负反馈,负反馈也能震荡吗?  还是我看错了。

问问大伙。

网友A(2022-01-10):
晶体有相移的

楼主:
我记得是晶振和C1串联谐振,等效为一个电阻引到b极,没有相移

网友B:
看下图就明白了:

网友C:
谁说负反馈不会震荡的,拉出来让我用五尺长边抽死他

楼主(点评):
负反馈的自激本质还是特定频率下负反馈移相变成了正反馈

网友D:
典型的pierce oscillator,这个电路用集中参数来看待的话,确实不对,缺少倒相电容把负反馈倒成正反馈。但实际上可能是会工作的,可能是分布电容这些在图纸上看不到的参数起作用了吧。

网友A:
用一个非门的晶体振荡器,MCU的晶体振荡器也类似一个非门。

网友E:
正反馈的电路震荡的必要条件。这是教科书的铁律,不要怀疑。
这里明面上是把震荡元件放在 bc 之间,是负反馈的连接方式,但实际上 负反馈 的判定是忽略了 晶振震荡后的反相特性。
楼上所述,也同样是这个情况的实例

网友F:
在CCE,CBE实现180度反馈。

网友G:
我看楼主的意思,他认为电路不是正反馈,所以不可能。实际上,你粗略分析,就是正反馈。不知道楼主如何判断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反馈的电路震荡的必要条件。这是教科书的铁律,不要怀疑。
这里明面上是把震荡元件放在 bc 之间,是负反 ...

如果晶振会导致反向那这个双管震荡何解??
那这个图就会变成负反馈。
我已经把按晶振不反向,把正反馈回路标出来了。我比较能接受上面几位说的,隐藏的CCE CBE,起了作用,构成三点式震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晶振会导致反向那这个双管震荡何解??
那这个图就会变成负反馈。
我已经把按晶振不反向,把正反馈回 ...

这样子 要对这个反相特性加个定语补充

谐振器两端信号上, 电压是反相的, 但电流是同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晶振会导致反向那这个双管震荡何解??
那这个图就会变成负反馈。
我已经把按晶振不反向,把正反馈回 ...

共基+跟随形成正反馈,没基极什么事(反馈回路)。

网友G:
楼上有正解,图没有问题,确实也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