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中的常见故障与注意事项有哪些?-安泰维修

楼主(2022-01-10):
众所周知,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对电压 / 电流信号的变化波形进行捕获分析。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但是,每个仪器都有使用寿命,据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统计,近几年来,送修至安泰的仪器故障大致分为下面三类,下面请跟着西安安泰小编一起来看看这三类常见故障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一、故障描述:电源故障造成的不开机
  示波器内部有独立的电源模块为主板和各功能模块供电,故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提醒大家,需着重关注用电安全。
  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使用示波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示波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3.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
  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闭示波器,再拔掉AC电源线;
  4.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二、故障描述:烧通道/烧采集板
  据西安安泰小编所知,一般通道故障是由静电或接入过大信号造成的,严重的时候更会烧掉采集板和主控板。这种故障维修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
       使用中需特别注意:
  1.严禁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碰触示波器通道接口,防止静电损伤;
  2.使用前先估算信号幅度,使用合适衰减倍数的探头进行测试;
  3.测试时先将探头接好,再通入信号;测试完毕后先断开测试信号,再取下探头。
  三、故障描述:系统问题
  类似计算机,示波器也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来管理和控制硬件和软件资源。常见的示波器系统问题有系统崩溃,驱动程序丢失,数据丢失,磁盘/内存损坏等等。
  西安安泰小编提示大家,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定期清理系统,进行全盘杀毒,备份系统;
  2.不要对系统文件进行操作。对系统文件误操作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3.注意开关机顺序,禁止直接拔电源线。

      以上是西安安泰小编为大家分享的,示波器维修中的常见故障与注意事项,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