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单片机 如何支持波特率115200

楼主(2022-01-10):
为什么华大HC32L130单片机 如何不支持波特率115200

/**********************************************************************
* Function:           AppUser_UART2_Config
* Description:  ´®¿ÚÐÅÏ¢
* Input:               void
* Output:
* Return:             void
* Others:
* Modify Date:    Version:    Author:              Modification:
* -----------------------------------------------
* 2017-05-31          V1.0              Hu Weiping
**********************************************************************/
void AppUser_UART0_Config(uint16_t BaudRate)
{

    uint16_t u16Scnt = 0;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en_uart_mmdorck_t enTb8;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Dma,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0,TRUE);

    AppUser_Uart0_PortInit();     //ÅäÖö˿Ú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Rx_UART0_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RxFEIrqCb = UART0_Err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PEIrqCb   = UART0_PErr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CtsIrqCb  = UART0_CtsIntCallBack;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1;//??3
    stcConfig.enStopBit = Uart1bit;

    stcMulti.enMulti_mode = UartNormal;//??????
    enTb8 = UartEven;//???
    Uart_SetMMDOrCk(UARTCH0,enTb8);
    stcConfig.pstcMultiMode = &stcMulti;

    Uart_Init(UARTCH0, &stcConfig);   //ÅäÖö˿Ú

    Uart_SetClkDiv(UARTCH0,Uart8Or16Div);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stcBaud.enRunMode = UartMode1;
    stcBaud.u32Baud = BaudRate;
    u16Scnt = Uart_CalScnt(UARTCH0,&stcBaud);
    Uart_SetBaud(UARTCH0,u16Scnt);

    Uart_EnableIrq(UARTCH0,UartRxIrq);
    Uart_ClrStatus(UARTCH0,UartRC);
    Uart_EnableFunc(UARTCH0,UartRx);
    Uart_DisableIrq(UARTCH0,UartTxIrq);

                         g_IR_RXCunt = 0;
}

网友A:
按照手册算一下,华大M0的手册写的很详细

网友B:
感觉华大的手册,已经是比较详细的了。别人家的做的没有华大的好。

网友C:
按公式算,理论和实际CNT值误差不要超过1%
不过主频和PCLK低的话,估计误差太大。

网友D:
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吧

网友E:
误差不太大的话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F:
其实所有的波特率都是有容差范围的

网友G:
其实在这方面我感觉ti做的不错

网友H:
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文档说明波特率的事情

网友I:
是的 肯定支持 不过有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