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1 配置串口的收发问题?

楼主(2022-01-10):
主要问题描述:
代码是基于KF32A151的例程进行移植的,想实现收到的数据通过原串口进行发送出去,第一次收到的数据 发送出去是正常的,但是第二次收到的数据再进行发送的时候,还是前面那帧的数据。想请教下群里面的大佬,这块应该怎么去配置?

网友A:
看下串口数据接收处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串口数据接收处理是不是有问题

已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关于串口中断接收处理,没有对uart1_p这个数据进行清零处理。再前面对函数进行清零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