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56——AT32 MCU ACC使用

楼主(2022-01-10):
SC0056——AT32 MCU ACC使用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系列 ACC的使用方法。
注:本例程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
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AT32F 系列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OTG
ACC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35 V1.0开发板
2) OTG接口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 ACC源程序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
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打开 ACC 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35 V1.0 开发板,雅特力只有部分IC支持ACC功能,使用时需要注意型
号。
3) 此例程展示了如何在AT32F435上使用ACC模块校准HSI时钟。HSI为内部高速时钟,会存在频率
不准的问题,其频率会受温度等改变的影响。当系统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那么使用ACC模块
校准HSI就是有效防止HSI不准的有效办法。
4) 使用ACC模块时,需要搭配OTG模块,原因是ACC校准需要一个外部的时间基准,刚好OTG这
边会有一个SOF信号,这个信号每个ms会产生一次。
5) 使用此例程时,将例程下载到目标板,然后将OTG接口与PC连接即可。此时OTG当做Device,
会接受来此PC的SOF信号并送给ACC,ACC接收到此信号作为基准校准HSI。

网友A:
这个ACC存在的价值就是省了一个几毛钱的外部晶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省这几毛钱了,随便一个晶振精度都碾压内部RC振荡器,即使用SOF校准也比不上外部晶振。

网友B(2022-02-14):
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如果OTG用作HOST时就没法用ACC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ACC存在的价值就是省了一个几毛钱的外部晶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省这几毛钱了,随便一个晶振精度都 ...

做高精度音频的人不会这么说。

网友D:
谢谢分享,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感谢分享,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