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MCU,32bit、支持低功耗运行

楼主(2022-01-10):
低功耗运行方式:
平时休眠----->间隔100ms(时间可以设置)唤醒,处理完事情(10ms)----->再次进入休眠

所以有如下要求:
0、Cortex M0+、M23系列都行(或不能太贵)
1、进入休眠时,功耗尽可能低(100uA以下),同时保持  某一   时钟+定时器   工作(比如RTC时钟)
2、休眠工作的 定时器 可以唤醒MCU(如RTC),唤醒时间可以方便的设定(10ms~10s都可以方便设定)
3、唤醒MCU后继续从休眠的地方继续运行(不能复位)

达到上面的要求,就可以uA级运行了,而不需要改 主频时钟(改了会影响其他外设)

用过的Nordic nRF52系列符合要求,因为它要实现  低功耗蓝牙,但是不用蓝牙很浪费

当前很多MCU不符合  要求 2    ,因为他们的RTC都是专用的,有时分秒寄存器。设定闹钟唤醒很复杂。。。我不需要,就需要一个  计数器,一个 比较寄存器,,,到达了唤醒即可(Nordic nRF52系列就是这样做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V80xx和V32L083系列。由于网络比较慢上传规格书慢。需要的话加Q发给你1611-401361
V8000/V8030/V8031 工作电压:2.2V~5.5V,V8020 工作电压:2.2V~3.6V

工作电流:
-
正常模式:1.633mA@6.5536MHz
-
IDLE 模式:0.379mA@6.5536MHz
-
浅睡眠模式(LCD 开启):9.3μA
-
浅睡眠模式(LCD 关闭):3.1μA
-
深睡眠模式:2.9μA

封装:
-
LQFP100(V8000)/LQFP80(V8030)/LQFP80(V8031)/TQFP48(V8020)

工作温度:-40~+85°C

储存温度:-55~+150°C

MCU
-
32 位 Cortex-M0 核,最高速度高达 26.2144 MHz
-
单指令周期乘法
-
标准两线 SWD 调试接口
-
V80XX 内置 64KB FLASH 存储器,具有写保护和加密功能,支持 ISP 和 IAP
-
8K 字节的 SRAM,带奇偶校验,在浅睡眠模式下可数据保留
-
256 字节的 SRAM,在深睡眠模式下也有数据保留
-
可实时监测异常,包括 FLASH 校验和错误,SRAM 奇偶校验错误,内存地址错误和内存对齐错误

外设
-
最多 6 个 UART 控制器,具有奇偶校验功能
-
每个串口发送通道可以配置带红外载波以进行红外传输
-
最多 2 个 ISO7816 控制器
-
最多 2 个 SPI 控制器(主/从机制)
-
最多 1 个 I2C 控制器(主/从机制)
-
4 个 32 位定时器
-
4 个 16 位 PWM 定时器
-
4 通道 DMA 控制器
-
128/192/256 位 AES 编解码器
-
ECC 加速算法引擎
-
双帧缓存 LCD 控制器

4COM/6COM/8COM

1/3 或 1/4 偏置

支持多类型的扫描频率

LCD 电压:默认输出电压是 3.3V 左右,2.7~3.6V 可调节,调节步长是 0.06V

网友B:
用030就好了,RTC除了闹钟输出,有个唤醒中断,可以设置设置时间的。

STOP电流可以做到6uA左右,唤醒后不复位。

详细资料搜 “闪芯微”,网站上有资料。

网友C:
有一颗超低功耗M0,单价很好!大批量稳定供货!以下功能请看! 扣:3001916457

 内核
— 32 位 ARM® Cortex® -M0 CPU — 最高24MHz工作频率
 存储器
— 64 Kbytes 的 flash 存储器
— 4Kbytes 的 SRAM
 时钟模块
— 内部 4~24MHz RC 振荡器(HRC), 典型情况下精度±1%
— 内部38.4KHz/32.768KHzRC振荡器(LRC),典型情况下精度±10%
— 4~24MHz 晶体振荡器(HXT)
— 32.768KHz 低速晶体振荡器(LXT)
 工作环境
— VDD 电压: 2.5 to 5.5V — 温度范围: -40 to 85°C
 电源管理
— 低功耗模式:睡眠,深度睡眠 — 支持上电/掉电复位(POR/PDR) — 支持低电压检测(LVD)
 通用输入输出(I/O)
— 16 个输入输出(I/O)
— 所有I/O映射外部中断向量
 模数转换器(ADC)
— 1路12位ADC
— 最高1us转换时间
— 支持7个外部输入通道
— 工作电压范围: 2.5 to 5.5V — 输入电压转换范围: 0~5.5V
 模拟比较器
— 内置滤波器
— 内置2.5V比较基准(VREF),支持VREF、3/4VREF、1/2VREF、1/4VREF作为比较基准
 定时器
           6/35
文件编号:CS-QR-YF-054A02
— — — — — — —
1个 16 位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支持 6 个带死区控制的 PWM 输出通道 1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支持 4 路比较输出/输入捕获, PWM 输出
1个 16 位 PWM 控制器,支持 5 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PWM 输出
2个 16/32 位基础定时器/计数器
1个 16 位低功耗定时器
1 个自动唤醒定时器(AWT)
1 个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FWDT): 8 位预置数 和 12 位自减型计数器
— 1 个窗看门狗定时器 (WWDT): 7 位自减型计数器
— 1 个系统时间定时器: 24 位自减型计数器
中断和事件
— 多达32个可单独屏蔽的中断通道
— 4 种优先级可选
— 16 个外部中断线
RTC和备用寄存器
— 日历功能
— 报警和周期性地从睡眠模式下唤醒的功能
— RTC 时钟源: 32.768KHz 晶振时钟, 内部 40KHz 低速时钟, 32 分频的外部晶振时钟
串行外设接口(SPI)
— 通过编程可以配置为主机或者从机 — 全双工通信能力
— 7 种波特率可配置。
— 4 线传输方式
— 主方式最大波特率为1/2系统时钟
— 从方式最大波特率为1/4系统时钟 — 可配置的串行时钟极性和相位
— 支持中断方式
— 8 位的数据传输先传输高位后低位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 2个USART
— 支持半双工和全双工传输;
— 支持8bit、9bit数据格式;
— 支持多机通讯模式;支持自动地址识别;支持给定地址和广播地址。
低功耗异步收发器(LPUART)
— 1个LPUART
— 支持半双工和全双工传输;
— 支持8BIT、9BIT数据格式;
— 支持多机通讯模式;支持自动地址识别;支持给定地址和广播地址 — 支持低功耗模式
I2C
— 1 路 I2C 支持主/从模式
— 支持标准(100Kbps)/快速(400Kbps)/高速(1Mbps)三种工作速率
— 支持7位寻址功能
— 支持噪声过滤功能
— 支持广播地址
— 支持中断状态查询功能
CRC发生/校验器 96bit的芯片唯一ID(UNID) 串行单线调试(SWD)

网友D:
这个100uA休眠也叫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30就好了,RTC除了闹钟输出,有个唤醒中断,可以设置设置时间的。

STOP电流可以做到6uA左右,唤醒后不 ...

哪个厂家的030呢,st的吗?F030还是G0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00uA休眠也叫低功耗?

当然越低越好,100只是个门槛,高于这个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厂家的030呢,st的吗?F030还是G030

应该都可以。

我们的是FCM32F030

网友E:
CSM32RV20特别适合,休眠电流1uA

网友F:
你说的不就是我们家的恒烁003吗?

网友G:
推荐华大的HC32L170JATA-LQ48,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并且可以稳定供应,可以Q2717291662,我给您提供报价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