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怎么用PWM+DMA的方式驱动

楼主(2022-01-11):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或者文档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暂时没有找到,不知道。

网友B:
PWM使用缓存设置比较值功能,这个有例子吧。
然后DMA只是把比较值传输到缓存寄存器而已。

网友C:
官方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D:
可以吧两种例子混在一起用吗

网友E:
也可以自己写 呀

网友F:
这个应该不会没有的

网友G:
还是好好找找吧 肯定有啊

网友H:
这样驱动的优势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