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使用JLINK调试

楼主(2022-01-11):
可以用JLink。

新的版本能不能用,与Keil或IAR等开发软件有关,与我们芯片没有关系。

网友A:
还是用Nu-Link比较好吧,官方的也不贵。

网友B:
哪个好用用哪个

网友C:
想表达个啥?

网友D:
没试过,就用的开发板自带的

网友E:
感觉开发板自带的那个,就能用了
哈哈哈

网友F:
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G: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H:
开发板会自己带吗

网友I:
有些厂家的开发板就带

网友J:
这个 应该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K:
这个对仿真器的兼容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