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M0要如何直接抓取12 bit的原始資料呢?

楼主(2022-01-11):
AD, ADC, ADDR, dc, DDR, RS
因為ADC->ADDR[0].RSLT抓到的資料已經是int的型態,能否直接抓取原本12 bit 的值嗎?

想分成6bit ,6bit後加一些東西在做資料傳輸。  謝謝~

网友A:
Cortex内核,寄存器都只能按字防问,想要得到寄存器的半字、字节或其它位数据,只能读后再做运算得到

网友B:
RSLT的值并部分小数还是整数部分,它代表的就是转换结果。例如Vref = 4096mV,则每个值就代表1mV。如果ADC 精度为10bit,则转换结果高位10个bit应该保持稳定才对

网友C:
ADC->ADDR[0].RSLT&0xfff =>取12bit

网友D:
难道得到的不是原始数据吗

网友E:
我一直以为得到的就是原始数据呢

网友F:
这个是16位的ad吗

网友G:
只能是合法的读取吧

网友H:
可以选择多少位的吗

网友I:
什么叫做抓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