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好,请问我这边WinUSB4NuVCOM_NUC970驱动安装失败是啥情况

楼主(2022-01-11):
你好,请问我这边WinUSB4NuVCOM_NUC970驱动安装失败是啥情况

网友A:
是不是不支持你的系统

网友B:
驱动安装失败啊?你开启兼容模式呢?

网友C:
虚拟串口安装失败了啊,这个是不是有专门的驱动啊?

网友D:
你用的系统是win多少的?

网友E: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找新唐的技术支持哈,能帮你快速解决

网友F:
一般情况这种win10的话好像是默认免驱吧

网友G:
之前我用win10的电脑,很顺利的就安装上这虚拟串口了呀

网友H:
你换个操作系统试试吧,万一有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I:
就是提示失败了么?换个USB接口试试呢?

网友J:
换个数据线试试,把数据线缩短,再试试

网友K:
你看看官方是否提供驱动安装包呢?如果有,你用官方的试试

网友L:
有没有相关的提示信息啊

网友M:
需要安装其他环境吗

网友N:
官方的驱动里边应该有对安装环境的说明

网友O: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P:
是否需要事前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Q:
失败是有提示信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