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ortex-M4F和Cortex-M4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1-11):
只知道Cortex-M0和Cortex-M0+是有区别的,
但好像除了M4以外还有个M4F。
请问M4F是何方神圣?它与M4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F表示带FPU单元

网友B:
啊,就是多了个fpu啊
不过貌似一直没怎么关注过核,什么3啊,4啊,没感觉用起来有啥不一样
哈哈哈

网友C(2022-02-12):
应该区别没太大,F的带个浮点运算

网友D:
这个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F是浮点运算的意思

网友E:
F4还没开始搞,F4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F:
它俩差的不多,一个带浮点运算,一个不带

网友G:
可能跟里面的配置不一样吧,听说F的能更好的处理数据呢

网友H:
M4F应该是带了浮点运算的,这个对数据处理比较有效

网友I:
你看看手册应该就知道了,这个不难的,就是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J:
区别还是有的,F的比不带F的高级一些

网友K:
比Cortex-M3提高了20%。新增加了浮点、DSP、并行计算等

网友L:
应该是有DSP和浮点运算,比M0和M3的性能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