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你们会在电源端增加二极管么

楼主(2022-01-11):
为了防止电源接反
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样用过,不过要注意会有一点压降(跟你后面带载电流有关系)

网友B:
可以先串自恢复保险丝再接稳压二极管,这样一举多得:防过压、防过流、防反接又没什么压降。

网友C:
防反二极管是最简单的保护方式

网友D:
好用好用了

网友E:
防反接习惯用mos管

网友F:
我们的电源能加的,都加了,
因为真的很多人接线是不看正负极的

网友G:
一般会加个TVS二极管

网友H:
防反二极管和TVS保护二极管

网友I:
有必要的,有些人是真的能弄错正负

网友J:
可以的话,最好加上,不差一个二极管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