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回忆学习米勒效应

楼主(2022-01-11):
      在学校学习时,讲的是电子学中,反相放大电路中,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或寄生电容其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值会扩大1+K倍,其中K是该级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但是任何输入与其它高放大节之间的阻抗也能够通过密勒效应改是放大器的放大,C是反馈电容。 密勒效应是米勒定理的一个特殊情况。
MOS管g、d的极间电容在开关动作期间引起的瞬态效应,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的负反馈。
因为MOS管制造工艺,米勒电容必定存在,所以米勒效应不可避免。MOS管的开启可以看做是输入电压通过栅极电阻对寄生电容的充电过程,R越小,Cgs充电越快,MOS管开启就越快,减小栅极电阻则米勒平台有所改善。

由MOS管的米勒电容引发的米勒效应,在MOS管开通过程中,GS电压上升到某一电压值后GS电压有一段稳定值,过后GS电压又开始上升直至完全导通。在MOS开通前,D极电压大于G极电压,MOS寄生电容Cgd储存的电量需要在其导通时注入G极与其中的电荷中和,因MOS完全导通后G极电压大于D极电压。米勒效应会严重增加MOS的开通损耗。米勒效应指在MOS管开通过程会产生米勒平台,理论上在G级和S级之间加足够大的电容可以消除米勒效应。

研究僧
坛友能分享一些该效应实际应用场景和线路吗?

楼主:
增加 G-E 间电容以限制米勒电流    CG 分担了米勒电容产生的门极充电电流,IGBT 的总的输入电容为CG||CG’。门极充电要达到门极驱动的阈值电压需要更多的电荷(如图)
在多级放大电路中会因为级联的原因导致其总体的增益出现图中虚线的现象。如果在第二级的两端加上一个密勒补偿电容利用密勒效应将其等效到输入端就可以使得整体的电路得到单一的频率衰减有效的消除了自激现象。
密勒效应与滤波器 图14为一带反馈电容的运算放大器。通过密勒定理将电容等效后可以得到图所示的电路图。两个电路的输出端均用一个RC电路作为负载。输入端存在密勒电容。反馈电容被密勒电容CM取代流经CC、CM的电流相同,因此从输入端看两个电路的负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老板打赏

网友A:
都是些大神

网友B:
还能这样玩啊,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样玩啊,感谢楼主。

多指点

网友C:
教程上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D:
我都不记得什么是米勒效应了

网友E:
请问米勒效应都是 用于什么领域啊

网友F:
我好像没有学习过啊

网友G:
我都没有回忆起来啊  哪科学的啊

网友H: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网友I:
这都能回忆起来  当时学的得多扎实啊

楼主:
版主提示才重新又学习 其实也忘了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结合理解呢
感觉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K:
我只记得有个小美国佬叫米勒

楼主(2022-03-03):
准备下  再补充点呢

网友L:
如何减轻米勒电容所引起的寄生导通效应

网友M:
密勒效应的不良影响

网友N:
哪种基本放大电路没有密勒效应

网友O:
将共基放大电路作为共射放大电路的集电极负载,工作中共射放大电路的集电极电位维持不变,消除了弥勒效应的影响

网友P:
沃尔曼电路?

网友Q:
IGBT的米勒效应

网友R:
密勒效应的降低措施

网友S:
适用于现代的半导体三极管。

网友T:
米勒效应怎么解决

网友U:
当MOS管遇上米勒电容该如何应对

楼主:
有一篇**中讲到补偿的

M14工作在线性区,可等效为电阻,与Cc构成密勒相位补偿。

网友V(2022-06-02):
米勒效应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W:
MOS管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L:
这个还真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K:
牛人啊,当年学习的东西很能这么清洗 的回响写出来,给你一个赞

网友X:
如何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