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怎么发送大的文件数据

楼主(2022-01-11):
串口通信实验的缓存区大小为200字节
超过200字节的数据则无法传输成功
如何通过循环来成功传输较多的数据 或者说 传输较大的文件

网友A:
分段发呀,每次传输100字节等等,自己定一个协议传输就行

网友B:
对啊,分段发就行

网友C:
对的,就是把大文件切成小文件,收到之后,再组成原文件。

自己定义个协议,头,总包数,当前包数,校验之类的

网友D:
发大数据文件的话,建议分包去发

网友E:
你可以把大数据文件处理一下,分批分包去发送的

网友F:
可以这样,你把缓冲区写大一些,但是一次发这么多有问题不好搞的

网友G:
建议还是处理分包,代校验机制,这样保证数据不错

网友H:
修改缓冲区呗,就好多了

网友I:
大数据大文件指的得有多大啊?一般不能搞太大的文件的

网友J:
可以修改缓冲区解决问题,但是你得保证数据准确性,一次发太大,错了就得重新发,很耽误时间的

网友K:
这个改下缓冲区就好了,可以循环发送

网友L:
这种发送得保证数据准确啊,得加校验

网友M:
还是分开发吧,能稳定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