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501外部中断不受引脚控制,5us进一次中断,这是哪...

楼主(2022-01-11):
新唐NUC501外部中断不受引脚控制,5us进一次中断,这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说明你开启了它的中断啊。

网友B:
看一下代码吧

网友C:
还没初始化就这样了吗

网友D:
上电一开始就这样吗

网友E:
一开始就关掉中断

网友F:
是什么种类的中断呢

网友G:
即便是开启了这么频繁的中断也不合理啊

网友H:
其实,你才是MCU的操控者,它是很听你的话的
你把给它的指令,再重新缕缕,让它听明白就好了

网友I(2022-02-10):
换个其他的代码烧录进去试试呢?

网友J:
5us进一次中断?
处理的好快